关于电源的Source和Sink能力

楼主:
公司用到一款TI的DCDC,是TI的TPS40057,手册上有这么几行:

请问这里的Source和Sink有什么具体含义,DCDC是否具备Sink能力在内部构造上有哪些区别?对于实际应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
“Source和Sink有什么具体含义”
Source是电源输出电流,相当于电池放电,Sink是对电源输入电流。相当于对电池充电。
不是所有电源都允许对其输入电流的,绝大多数电源不能对其“充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释
实际的功用来说,驱动能力的大小指驱动部分能输出及灌入电流的能力。输出电流越大,驱动速度越快,灌电流能力越大,关断速度越快,至于你说的两个参数,分别指IC灌电流能力及输出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