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中如何局部修改敷铜

楼主:
那种局部把原有的敷铜给除去,局部挖空没用
着重再说一遍,是敷过铜之后,在挖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版本会提示这东西  可是点YES 之后 铜还是没有挖空

那你重新手动铺一次试试看吧。。

网友:
我自己回复

网友A:
AD是必须挖空之后你要repour一次才行的。不然他不进行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D是必须挖空之后你要repour一次才行的。不然他不进行更新,

我的版本会提示这东西  可是点YES 之后 铜还是没有挖空

网友:
敷过铜之后,再挖空
看这个孔什么孔?
金属化孔,还是安装孔,,,
不知道有何要求
简单处理可以
1,直接放过孔,是金属化孔
2,直接在禁止布线层放园,是非金属化孔

网友:
挖空不是有用吗。我都是铺过后再挖空的。

网友C:
首先,我想申明一点,如果楼主是求助的话,需要有求助的语气哈。发帖求助,需要语气稍加诚恳一些哦。
1、我以一个简答的例子,说明我的方法哦。请您参考:(我是ad10中演示的)
如果是您需要挖空的区域是圆形的。
按照如下:

2、选中这个圆环(标识1的地方),在Tools菜单下的Convert子菜单下的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irmitives产生如下的
图形(标识2的地方):

3、先将铺铜拖出板子的外面,另外,将第2步产生的图形(标识2的那个圆环)拖入您需要挖空铺铜的地方。

4、将刚才移出板框的的铺铜,再次拖入板框内。会提示您重新铺铜,点击yes即可。

5、如下3d图形所示,就是您应该挖空铺铜的地方。

如上,是您需要挖空圆形铺铜的示例。

我再演示下,挖空长方形的铺铜
a、如果画好如下的板子(我仍以简单的板子为例),同时画好一个长方形的铺铜块。具体的细节操作,如图片中所示。

b、双击长方形的铺铜块,点开属性对话框。选中Polygon Cutout,并且点击OK

c、先将已经铺铜OK的铺铜移出板框,另将刚才b步骤产生的图形移入您板子上需要挖空的地方,
如下图所示:

d、将刚才移出板框的铺铜,再次拖入板框内。然后出现如下对话框,点击yes

e、如下图所示,就是局部铺铜挖空的效果。

其它挖空方式,同理,请楼主自行选择您需要的挖空区域图形。

@okhxyyo

网友:
没用过AD15 ,8楼的方法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想申明一点,如果楼主是求助的话,需要有求助的语气哈。发帖求助,需要语气稍加诚恳一些哦。
1、 ...

厉害  厉害
大神不愧为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重新手动铺一次试试看吧。。

最后解决了   重新敷的
哈哈哈
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首先,我想申明一点,如果楼主是求助的话,需要有求助的语气哈。发帖求助,需要语气稍加诚恳一些哦。
1、 ...

不知道兄弟在AD里面对RAM数据线进行等长布线时是怎么画的,有做过能给我些指导吗?我不知道这怎么办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兄弟在AD里面对RAM数据线进行等长布线时是怎么画的,有做过能给我些指导吗?我不知道这怎么办到的 ...

RAM? 没搞过,这个估计一两句话也指导不清楚,建议多看看别人的案例,或者牛人的经验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