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中的枚举类型怎么在其他的.c文件中引用

楼主:
假设:
我定义了一个global.h的头文件,里面定义的是我的枚举类型
#ifndef _GLOBAL_H_
#define _GLOBAL_H_

#define         MAX_RX_BUFF 256
#define  MAX_TX_BUFF 256
typedef enum
{
        Idle,
        Reading,
        Reading0,
        Reading1,
        OKForProcess,
        ComError
}UART_Status;

typedef struct
{
  UART_Status status;
  unsigned char Rxdata;
  unsigned char Rxnum;
  unsigned char Rxbuf[MAX_RX_BUFF];
}UART_STORAGE;

extern         UART_STORAGE UART_A1_stor,UART_A0_stor;
#endif

请问,我想在testa.c和testb.c中用到UART_A1_stor,UART_A0_stor,这两个结构体,请问我在testa.h和testb.h中该怎么引用,才可以让编译通过不报错呢???谢谢

网友:
在.C文件中加上 #include “global.h”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解答

网友:
extern         UART_STORAGE UART_A1_stor;放在testa.h里
extern         UART_STORAGE UART_A0_stor;放在testb.h里
testa.h testb.h 里 #include “global.h”

网友:
首先引用global.h,testa.h,testb.h的头文件,如果要引用变量,请在前面加上extern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