楞说磁芯

楼主:
一切空芯线圈,都是『壳式』的,

因为,磁场是环绕导体的,导体绕成线圈,磁场依然把线圈内外包围。

网友:
既然环管内外介质相同,那么,磁路闭合了也应该不会只有一道吧?
磁「力线」的特性是 串吸並斥 的,磁场闭合后,应该在管内管外留下两个 互不相通,方向相反 的闭合场才对吧,况且,管内空间有限,管外则海阔天高,管外的磁「力线」也许还该比管内多才是?

网友A:
这样的空芯线圈,就不是“壳式”。线圈外部没有磁场,磁场完全位于线圈内部,无论是理论计算还是实测,都可以证实。

网友:
楼主比我上贴早了一分钟。

网友B:
磁力线只是一种抽象没有实际意义,磁场强度体现在磁力线的密度上,至于闭合路径,只要通有电流,都是这样的“起点亦终点”,只是经历的介质不同,不同介质导磁性能不一样,束缚磁场的能力不同,但目前尚未出现完全不漏磁的。。。你的那个图是合成磁场啊,可以有啊,没矛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力线只是一种抽象没有实际意义,磁场强度体现在磁力线的密度上,至于闭合路径,只要通有电流,都是这样的 ...

嗨,来得正好,
芯壳之分,前提是 经历介质 的完整性,马蹄铁形(不论磁路闭合与否),棒形,工字形,都是芯式的,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磁介质必比线圈长,
壳式铁芯的 壳部 必然是密合的,开隙只会在中柱,而 罐状磁芯 则是壳式中的 极致,磁珠也可算是全壳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空芯线圈,就不是“壳式”。线圈外部没有磁场,磁场完全位于线圈内部,无论是理论计算还是实测,都 ...

按道理,环内壁的周长比环内更短,磁场为何非要窝在螺管内而不取更短之路来闭合?
用两块中心有孔的绝缘圆板夹着这个环形螺管,以铜螺钉把板栓紧,当环管通交流电时,螺钉会否带电?
难道不论有铁芯与否,磁场都会乖乖地在环管里窝着,当馈入的电是交流电时,磁场是不是只有强弱变化而没有涨缩呢,如果磁场根本不触及那螺钉,交流电又如何感应到那螺钉上;现像都是明摆着的,问题只是怎么解释,才可使入门者领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按道理,环内壁的周长比环内更短,磁场为何非要窝在螺管内而不取更短之路来闭合?
用两块中心有孔的绝缘 ...

“环内壁的周长比环内更短”?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环内壁的周长比环内更短”?看不懂

噢,是的,说 “内圆” 也许会清楚些啊,
看二楼的图,我是觉得,那个闭合磁路 应该出现在中心那个黑洞洞(或磁「力线」数比管内多,两个磁路互不相通而「流」向相反)才对,因为洞洞的圆周比螺管更短,磁阻会更小嘛。

网友C:
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介乎 工字形与罐形之间 的芯型是没有生产制造的,
罐形磁芯的中柱有短的,有跟壳齐平的,齐平型如果要开气隙,则壳部也会有气隙,这不合符我对 壳式 的定义,但在实际应用层面上,你不能说它不是壳式的,
气隙 会减少磁路的 磁导率,但不会降低磁材本身的导磁系数及磁通容量,气隙 不能杜绝饱和,亦不能提高磁材本身的饱和门槛,能做到的只是 让线圈多吃点电流;就像 射极跟随器 那样,讯号幅度可以达到Vcc,但 发射结的行程 依然是 0.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噢,是的,说 “内圆” 也许会清楚些啊,
看二楼的图,我是觉得,那个闭合磁路 应该出现在中心那个黑洞 ...

老大,二楼回复你的那幅图是有磁芯啊,磁场会被磁芯约束在内部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据人们的使用习惯,介乎 工字形与罐形之间 的芯型是没有生产制造的,
罐形磁芯的中柱有短的,有跟壳齐平 ...

你说了半天究竟是不是对你发的第二幅图讨论的?如果是第二幅,你仔细看看那是三个螺旋线圈环扭成的啊,源在哪?在外部源作用下,这种合成效果想象不来可以仿真一下用ADS或者comsol,螺旋线圈内部磁力线是nsns啊(你所谓的串),你这种复杂的线圈组可以想象成局部是环,整体是线圈

网友C:
三相电的诸般好,相信各位大神尽皆瞭然,但三相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 变压器的磁路设计 有点拗,
日字形铁芯的生产已是老工艺,制作容易,但各相磁路永不匀称,三相对称芯的磁路均匀规整,但制作工艺颇为复杂,当然,三相对称芯如今不单咱们也能造,而且,以此为芯的三相变压器早有上市。

网友:
这些是并排式三相变压器的铁芯,
左边那个壳式的看着总觉得有点扯,跟三个单相变压器比较,根本就没省铁,表面上是省了一个单相变压器的轭部,三个相的磁场加起来不是单相的三倍吗,没有,但也接近两倍了,所以,这种壳式磁芯的外柱要比单相的粗,总计起来就没省铁,
判别芯壳,单相只需看外观,但三相就要视乎正常状态时的磁路分布,右边的那个五柱铁芯,如果做成五相变压器,那当然是芯式的没话说,若然做三相,咱们须假设其磁路为理想磁路,三相电源也完全平衡,那么,空柱是没有磁场,形同虚设的,此三相变压器若使用中间三柱,则看来好像壳式,但两外柱这时是无效柱,所以,在理论上,这样的三相变压器仍该归类为 芯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相电的诸般好,相信各位大神尽皆瞭然,但三相有个小小的缺点,就是 变压器的磁路设计 有点拗,
日字形铁 ...

电,是谁先发现或感受到的,我不清楚,电的各种效应是谁先注意到的,我想该是洋人吧,
电的各种效应 从理论步向实用,洋人绝对是开山鼻祖(中华民族炼了几千年的丹,却楞就是炼不出一只电瓶来),此刻我在想的,洋大神老早就去做,而且造出来了!

网友C:
没有气隙,就不会有 BF,但 BL 仍然存在,除非磁阻消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气隙,就不会有 BF,但 BL 仍然存在,除非磁阻消失。

电有介电常数,磁有导磁系数,介电常数是绝缘体的一项电参数,跟电阻无关,导磁系数却是磁阻的影响因素之一,
假如磁阻为零,则纵然绕组只占磁路的一小段且绕在厚骨架上,也不会有那个BL,我想,有没有 导磁系数不大(甚至跟空气差不多)但磁阻几乎(甚至完全)为零 的这么一种物料,倘若自然规律允许,空芯电感磁场的对外干扰该能减小,空芯变压器的耦合效率也可大幅提升,不幸的是,磁阻跟导磁系数的关系无法解耦(或解耦办法尚未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空芯线圈,就不是“壳式”。线圈外部没有磁场,磁场完全位于线圈内部,无论是理论计算还是实测,都 ...

螺线管可以视之为 高度各异向性 的磁体,管内的磁「力线」是整齐的,不会像永磁体那样未到管口已往外冒,
在管内,空间的径向与环向是密闭的,磁「力线」在里头彼此互斥,磁场的「队形」就是藉着互斥而得以维持,管内磁路的形状就是螺管的形状,但到了管外,互斥性约束不存在,螺管一旦弯曲,管外磁场就会严重变形(马蹄形永磁就是例子,磁「力线」已不再紧贴磁铁外壁了,螺线管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