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一个控制器硬核挂两个DDR芯片

楼主(2016-04-26):
FPGA 一个控制器硬核挂两个DDR芯片
请教大家,我打算使用这个方案,FPGA使用控制器硬核,外面挂两个16位DDR,这两个DDR的的差分时钟、地址线、控制线等共用,只有数据线使用各自的。希望做到两片同时访问,一次把32位数据分成两个16位写入两片ddr。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什么问题或隐患。尤其是差分时钟,FPGA出来后可以分叉供给两片DDR吗?
另外,用的ALTERA 的
芯片
手册
一直没查到关于这种用法的指示说明之类的,可能是看的不够仔细。如果有谁知道在哪里有这方面的应用
资料
,请告诉我吧,不胜感激!
两片
FPGA
DDR
控制器硬核

网友:
楼主可以参照主板上的多DDR-SODIMM链接。
也可参照单个SODIMM里面的多片链接,如下。
https://www.micron.com/~/media/d ... 6c64_128x64_l_h.pdf
DDR的电路板设计里面,DQ和DQS都是要求配对的,
如果板子已经做好了,就试试
按16的位宽先生成,在自己扩展,综合和时序能不能过过还要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