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以后,产生很多width constraint错误

楼主:
如题:由于普通默认的网格宽度是8mil,而检查规则的最小线宽设置的是10mil,所以出现了很多错误。请问我是把规则的最小线宽改成8mil好,还是说从新铺铜,将铺铜网格的线宽设置成10mil好呢?哪种做法更好?现在我就是把规则的最小线宽改成了8mil

网友:
改规则吧。。

网友A:
谢谢老师。有个同学说可以在两个GND之间加个零欧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老师。有个同学说可以在两个GND之间加个零欧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必要?

看你的电路情况了。加零欧电阻也是为了最后形成单点接地。没有说一定要这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电路情况了。加零欧电阻也是为了最后形成单点接地。没有说一定要这么处理。

好的,谢谢

网友C:
我觉得您如果实在看不懂规则的内容,您可以参考百度文库,我记得有个很详细的规则详解的。建议参考下,并设置为您需要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您如果实在看不懂规则的内容,您可以参考百度文库,我记得有个很详细的规则详解的。建议参考下,并设 ...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