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ce安装失败

楼主:
在App Center安装grace失败  ccs6 win7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详细的信息,这样感觉看不出来,或者是网络有问题,因为这个要下载很久

网友:
电脑win7 32位,安装的ccs6.10.1,新建工程,找不到grace Project选项,其他功能正常,在app center下载安装就一直出现上面的问题,网络没有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
可不可以单独下载安装,然后在通过找路径查找到,有没有单独下载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