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串口出错

楼主:
在调试atmega128单片机时,程序设置把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再返回串口助手中,程序能够很好地运行。当我要求随便发送一组数据时,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是乱码,请大神帮帮忙,这是什么情况????程序如下://--------------------------串口初始化------------------------
void USART_Init (uint data)
{
         UBRR1H = (uchar) (data>>8); //波特率高位设置
         UBRR1L = (uchar)  (data) ;     //波特率低位设置

         UCSR1B = (1<          UCSR1C =  3<
}
void USART_Tran_bit(uchar data)
{
         while(!(UCSR1A&(1<          UDR1=data;
}

uchar USART_Receive(void)
{
          while (! (UCSR1A & (1<                           ;
          return UDR1; //从缓存器中获取并返回数据
}

void main(void)
{
         uchar data_temp; //临时数据寄存器

         USART_Init(baud_set);//串口初始化
         while(1)
         {
                      data_temp=USART_Receive();
                        USART_Tran_bit(data_temp);
     //       USART_Tran_bit("AD程序调试");

        }
当执行屏蔽的语句时,发送的就是乱码。

网友A:
USART_Tran_bi只能发一个字节,你发字符串当然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ART_Tran_bi只能发一个字节,你发字符串当然不对。

用如下程序发送字符串也不对啊
void USART_Tran_float(uchar *pstr)
{
         while(*pstr)
                 {
                                 USART_Tran_bit(*pstr);
                                pstr++;
                }
                USART_Tran_bit(0x0a);  //回车换行
}

发送语句:
   USART_Tran_float("AD程序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如下程序发送字符串也不对啊
void USART_Tran_float(uchar *pstr)
{
         while(*pstr)
                 {
                                 U ...

通过串口助手发送“AD程序调试”这几个字,然后再返回串口程序时显示正常,同样能显示“AD程序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