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搞过 温湿度传感器sht11的linux驱动?弄了好大一会毫无进展啊

楼主:
2芯积分
我是在cortex A9的4412上做的,就用gpio口来模拟它的通讯,数据线sda上接了10K的上拉电阻,但是一直读不出数据,收不到应答信号ACK,还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不好意思,手滑图片放多了

网友A:
sht11是一个类i2c协议,按道理,这种带时钟线同步的时序并不难。
尤其是gpio模拟的方式,稍微注意一下 两根线的起始 结束状态,比如因为把 时钟线 停留在 高电平结束,再去动数据线就很容易引起误变成  i2c的起始 和 结束信号。

从帖子标题和内容看,兄弟应该是在单片机逻辑程序上调通过这个时序的,假如是如此,那么,你需要确认的是在linux下,这些时序的时间间隔等符合要求。
建议你搞一个 几十块的USB逻辑分析仪 配合差信号,如果身边有示波器什么的也可以看看。

调时序这个东西,如果好运遇到马上就通的例程那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没那么好运,没有示波器或者最好是逻辑分析仪,那基本上都是盲调,说什么都是扯淡。

网友B:
有份51的程序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t11是一个类i2c协议,按道理,这种带时钟线同步的时序并不难。
尤其是gpio模拟的方式,稍微注意一下 两 ...

恩恩,版主说得对,在单片机上是没问题,我用示波器看过,时钟和单片机上的差不多,就是高电平在单片机上看到的是大于5V,在这个板子上就只有3.3V左右,就是读不到数据,是不是sht11没有进入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份51的程序要不

谢谢了,51的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