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家用气象仪 160427更新

楼主:
初体验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7836-1-1.html

最近两周有一点点新进度,更新一下,请大家多指教,源文件都比较简单,也很粗所以暂时就不上传了。
本次主要驱动几个传感器,能传回正确的数据了,然后SD也知道怎么读写了!
先个总体图吧!

面包板上依次从左到右,5110显示屏,BMP180气压/温度传感器,MQ2 易燃气体传感器,DHT11温湿度,蓝牙模块,右边是电源,因为micropython 电源脚完全不够用,MQ2要求5V预热,其这的都是5V-3.3V都可以工作,所以外接电源,与板共地就行了。
下面两个是粉尘传感,串口的。
上次驱动5110屏的图,字体有点难看。这次自己做了一套英文与符号字体对比下

字体应该好看点了吧!原来是8*5 现在是8*6的了,没有那么挤了
再看下各种传感器返回的数据吧,
DHT11

粉尘传感器,PM2.5建议大家不要用这个传感器,数据很漂,波动太大了

这个就是简单的SD卡读写文件,对不python不了解真可怕,
一直不能两次写操作,后来才知道,这里要用a模式才行。

BMP180就不发了!直接用github上面的驱动就行了,直接能跑起来

蓝牙模块暂时还没有去处理。

昨天晚上试了一下,让PM2.5读取用5110显示,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是5110的局刷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还得优化一下,
最后大家看一下局刷的丑态吧!

数据漂得害。

欢迎大家来指导。

网友:
这么多功能

网友:
最近忙到爆,都两周没有更新了……

网友A:
哇好棒啊,手里没有pyboard,楼主的pyboard里买的还是拿官方的图打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好棒啊,手里没有pyboard,楼主的pyboard里买的还是拿官方的图打样?

社区发的呀!社区有原理图与PCB的图,你可以自己打,呵呵。不过也可支持用一些discovery板,你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B:
那个MQ2如果损坏怎么做到自检功能啊??求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MQ2如果损坏怎么做到自检功能啊??求组!!!!!!!!!!

MQ2是模拟器件,如果损坏可能是结果就是不能加热,或是无电压信号输出,自检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如你要使用的话,1,是通过检测加热功率输出或是MQ2的温度,2可以自行测试MQ2的启动加热基准,正常条件在加热到一个基本稳定状态后其输入值也会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你可以通过比较启动时的波动值与稳态值进行比较,计算其实均值与方差,可以得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