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控制ADC输出一直是高电平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

楼主:
keil文件有点乱。我用的是ggggggggggg.hex导入单片机中的。

yux.DSN

网友A:
哎 我这里没有装相应的软件打开你的图,你还是将图打开后,截图发上来吧

这样,先看看原理图上是不是正确的,确定硬件在去确定软件

网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imer1,num,i,k;

sbit PWM=P1^7;
uchar code LEDDat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sbit OE =P1^0;
sbit EOC=P1^1;
sbit ST=P1^2;
sbit CLK=P1^3;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120;j++);
        }
}
void system_Ini()
{
    TMOD|=0x11;
        TH1=0xfe;//11.0592
        TL1=0x33;
        IE=0x8a;
        TR1=1;
}
void deal()
{
    if(k<235&&k>188)
        {
          i=20;
            DelayMS(5);
        }
        if(k<=180)
        {
            i=0;
                DelayMS(5);
    }
        if(250>k&&k>=235)
        {
          i=60;
          DelayMS(5);
        }
        if(k>=250)
        {
           i=80;
           DelayMS(5);
        }
}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P2=0x06;
        P0=LEDData[d%10];
        DelayMS(5);
        P2=0x05;
        P0=LEDData[d%100/10];
        DelayMS(5);
        P2=0x03;
        P0=LEDData[d/100];
        DelayMS(5);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IE =0x82;
        TR0=1;
        P1=0x3f;
        system_Ini();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Display_Result(P3);
        k=P3;
        OE=0;
           deal();
           if(timer1>100)timer1=0;
           if(timer1            else PWM=1;
    }
}
void Timer0_INT()interrupt 1
{
   CLK=!CLK;
}
void T1zd(void)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33;
        num++;
        if(num==10)
        {
          num==0;
          timer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我这里没有装相应的软件打开你的图,你还是将图打开后,截图发上来吧

这样,先看看原理图上是不是正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timer1,num,i,k;

sbit PWM=P1^7;
uchar code LEDData[]=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sbit OE =P1^0;
sbit EOC=P1^1;
sbit ST=P1^2;
sbit CLK=P1^3;

void DelayMS(uint ms)
{
    uchar j;
        while(ms--)
        {
           for(j=0;j<120;j++);
        }
}
void system_Ini()
{
    TMOD|=0x11;
        TH1=0xfe;//11.0592
        TL1=0x33;
        IE=0x8a;
        TR1=1;
}
void deal()
{
    if(k<235&&k>188)
        {
          i=20;
            DelayMS(5);
        }
        if(k<=180)
        {
            i=0;
                DelayMS(5);
    }
        if(250>k&&k>=235)
        {
          i=60;
          DelayMS(5);
        }
        if(k>=250)
        {
           i=80;
           DelayMS(5);
        }
}
void Display_Result(uchar d)
{
    P2=0x06;
        P0=LEDData[d%10];
        DelayMS(5);
        P2=0x05;
        P0=LEDData[d%100/10];
        DelayMS(5);
        P2=0x03;
        P0=LEDData[d/100];
        DelayMS(5);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00;
        TL0=0x00;
        IE =0x82;
        TR0=1;
        P1=0x3f;
        system_Ini();
        while(1)
        {
    ST=0;
        ST=1;
        ST=0;
        while(EOC==0);
        OE=1;
        Display_Result(P3);
        k=P3;
        OE=0;
           deal();
           if(timer1>100)timer1=0;
           if(timer1            else PWM=1;
    }
}
void Timer0_INT()interrupt 1
{
   CLK=!CLK;
}
void T1zd(void)interrupt 3
{
    TH1=0xfe;
        TL1=0x33;
        num++;
        if(num==10)
        {
          num==0;
          timer1++;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我这里没有装相应的软件打开你的图,你还是将图打开后,截图发上来吧

这样,先看看原理图上是不是正 ...

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