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的选用问题

楼主:
如图,后面的电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为甚么要选这么大的呢?可不可以用独石电容或瓷片电容的代替?

网友A:
E7 R72 R74 很显然构成了放电延时电路,你这个电路不完整,电路自有电路的作用。

说个放电延时电路的应用场合:卫生间的出水龙头,你有没有感觉红外感应还行,手离开了,还出了一会水才停。

ena

网友B:
C30和E7并联,与R72(包括R74)构成一阶低通滤波,使得光耦输出中很狭窄的脉冲不会是U10E翻转。其电容量是设计者根据频率响应需要计算出来的。
不过,用两支电容C30和E7并联,估计原设计者不是很懂行。
可以用同值的其它类型电容替代,但成本上不一定合算。

ena

网友C:
时间常数T = R92 * E7 = 5.6K * 10*10E-6 = 56mS。

时间常数有些大啊,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ena

网友:
引用 网友A:
E7 R72 R74 很显然构成了放电延时电路,你这个电路不完整,电路自有电路的作用。

说个放电延时电路的应 ...

这一块的电路就这么多,我感觉是不是这样的:突然来了一个高频干扰信号,时间是50ms,这里加了个56ms的延时电路,防止误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30和E7并联,与R72(包括R74)构成一阶低通滤波,使得光耦输出中很狭窄的脉冲不会是U10E翻转。其电容量是设 ...

“不过,用两支电容C30和E7并联,估计原设计者不是很懂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C30和E7不用并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间常数T = R92 * E7 = 5.6K * 10*10E-6 = 56mS。

时间常数有些大啊,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

就是一个开关延时电路,防止干扰导致误操作吧。可不可以电阻值大一点,电容值小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一块的电路就这么多,我感觉是不是这样的:突然来了一个高频干扰信号,时间是50ms,这里加了个56ms的延 ...

R72与C30构成的无源低通滤波器就是为了滤掉你所说的突然来一个高频的干扰信号。并无大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过,用两支电容C30和E7并联,估计原设计者不是很懂行。”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是C30和E7不用并联吗?

在有多个芯片的电路板上经常每个芯片旁边放置一个容量较小但高频特性较好的旁路电容,再在电源接入电路板处放置一个较大的高频特性不大好电解电容与这些较小电容并联。其目的,有些人说:小电容滤高频,大 电容滤低频。
此处显然设计者也是这个用意。但此型号光耦本身频率响应就不高,其频率特性接近转折频率数十kHz的低通滤波,所以C30在此并没有什么用,属于机械套搬。

ena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一个开关延时电路,防止干扰导致误操作吧。可不可以电阻值大一点,电容值小一点呢?

可以。时间常数由 R92 * E7 ,改变任意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只是改变参数时需要考虑下级的输入阻抗及光耦合器的输出阻抗。

开关延时,这个时间常数可以在很大范围内选取,具体使用什么数值可以由实验决定,或者自己使用起来的感觉决定。

网友:
你这是开关信号传输,一般这种小陶瓷电容并电解电容是很常见的,尤其在电源端。。。主要起限制带宽作用的是前面的陶瓷电容,而电解电容起储能、软启动、稳定波形边缘的作用上图也不例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有多个芯片的电路板上经常每个芯片旁边放置一个容量较小但高频特性较好的旁路电容,再在电源接入电路板 ...

应该是防止光耦后串入高频信号导致误操作吧!

ena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防止光耦后串入高频信号导致误操作吧!

还有就是,如果小电容可以滤高频的话,大电容不是更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如果小电容可以滤高频的话,大电容不是更可以了吗?

“如果小电容可以滤高频的话,大电容不是更可以了吗?”

不然。
大电容是铝电解电容,是铝箔卷绕而成。既是卷绕工艺,就具有较大的分布电感。电解电容的阻抗在频率不太高时,随频率升高而降低,频率升高到某值阻抗最低,然后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升高。在阻抗随频率升高而升高时,实际上电解电容已经失去电容的作用而呈现电感性质。这个阻抗最低的频率与电解电容的工艺和容量有关。
并联在电解电容两端的小电容,不是卷绕工艺,故阻抗最低的频率要比电解电容高很多(相差几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防止光耦后串入高频信号导致误操作吧!

“应该是防止光耦后串入高频信号导致误操作吧! ”

这种普通光耦,频率响应不足以输出很窄的脉冲,亦即光耦输出不可能含有频率很高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