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这样一个示波器你会怎么用呢?

楼主:
如果送你一台迷你触屏示波器,你会用来测什么呢?希望大家能畅所欲言。

它的性能参数如下:
模拟频带宽度:0 – 2MHz
最高实时取样率:5Msps
垂直灵敏度:2mV/Div – 20V/Div 共 12 档 (按1-2-5 方式递进)
水平时基范围: 1μs/Div – 50s/Div 共 21 档 (按1-2-5 方式递进)
最高输入电压:50Vpk(100Vpp)
记录长度:512/1024点可选
输入阻抗:1MΩ
ADC精度:8Bit
耦合方式:DC/AC
触发方式:自动(AUTO)、常规(NORM)和单次(SING)
触发边沿:上升、下降
触发源:内部、外部
外触发电压范围:0 - 15V
可随时冻结波形显示(HOLD 功能)
特有滚动式慢信号显示,能完全连续显示信号,而不像SCAN方式会造成信号显示不连续
有时间游标,可自动计算时间差值并显示
有电压游标,可自动计算电压差值并显示
频率计功能:直接显示信号频率
电压表功能:直接显示波形信号的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平均值和真有效值
自带 1000Hz/3.3V方波测试信号
可保存/调出采集波形
波形数据PC上传
电池/USB供电
内置智能充电器

http://shop36646984.taobao.com/

网友A:
这种便携式的对于技术支持来说不错,出差携带比较方便,用的话就正常使用,就是单通道的话,对于时序测量来说不太方便。
我手边有一个双通道的都感觉不太够用,这个带宽对于一些常规测试足够使用,如果是我来用的话,肯定要测测它的极限性能了,比如对小信号的测量,另外一个就是触发功能,我比较常用

网友:
屏幕。。。貌似是对我最大的用处了。。。我会拆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便携式的对于技术支持来说不错,出差携带比较方便,用的话就正常使用,就是单通道的话,对于时序测量来 ...

袖珍便携就是它的最大优点,也是它的缺点,因为带宽不高限制了它的应用范围。凡事都有两面性,测量缓慢信号微弱信号,这个机子的不错的选择。
http://shop36646984.taobao.com/

网友:
现在的集成度,小鸡鸡也可以做成台式的性能

网友:
对于现场找问题也挺好了,毕竟很小很方便。当然能做成双综就更好了。

网友B:
触屏智能手机 可以充当电脑的手写板或U盘,有收音机(以耳机为天线),有些甚至有电视(带有可伸缩天线),
如果手机可以兼当示波器(不需电视与收音机),那就更称意,双踪当然更好,如果可以录屏就更合用。

网友:
哇塞,这么迷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触屏智能手机 可以充当电脑的手写板或U盘,有收音机(以耳机为天线),有些甚至有电视(带有可伸缩天线), ...

我想手机示波器一定会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再过个2,3年这样的机子应该会很普遍
http://shop36646984.taobao.com/

网友C:
采样慢了点,简单控制和声音够了,可以在墙上安上它几十个。想看就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样慢了点,简单控制和声音够了,可以在墙上安上它几十个。想看就看!!

壕气!
http://shop36646984.taobao.com/

网友:
以前考虑过买一个来用用,后来一看价格就没冲动了,可以买个虚拟示波器接笔记本了如果要说用,平时基本够了,不涉及高带宽的

网友:
DSO112A 触屏示波器免费试用活动已经开始 ,详情请访问活动页面 http://bbs.elecfans.com/try_DSO112A.html
http://shop36646984.taobao.com/

网友:
不好用,我需要带宽大的

网友:
测量开关电源,或者音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