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关于XL4015芯片的应用图,请大神帮帮分析,有重谢!

楼主:
这个图是淘宝上的一个成品板子,求大神帮帮分析,解读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然后再问一下:右面的运放是不是对恒流和恒压都不起作用?或者说它的作用是不是只起到电压比较器 ...

右边运放是作比较器用,其输出端状态由R4与CC分压再由R7和R8分压得到电压与0.02~0.05欧电阻两端电压进行比较决定。
右边运放反相输入端与左边运放同相输入端联接,但右边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低于左边运放反相输入端,恒流工作状态下右边运放同相输入端电压必低于反相输入端电压,运放输出端为低,D3亮。恒压工作状态下,XL4015输出电流较小时,D4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亲,那几个灯颜色确实不一样,就是想请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恒压和恒流状态的工作原理,比如说是怎么恒流 ...

恒压工作时,那支0.02~0.05电阻(以后记住元件应该注明标号)两端电压低于R4与CC分压,左边运放输出端为低,由于D2,对XL4015的FB端无影响。恒压是由XL4015内部电路(包括基准电压、比较放大、PWM产生等等)实现的。
如果负载电流大到那支0.02~0.05电阻两端电压超过R4与CC分压,左边运放输出为高,D2点亮,同时通过D2将XL4015的FB端拉高,使得PWM占空比减小(同样靠XL4015内部电路完成),限制输出电流。

网友:
分析什么呢?
下面这部分电路,无非是使用三支LED(猜测颜色不同)指示不同的工作状态而已。

网友:
亲,那几个灯颜色确实不一样,就是想请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恒压和恒流状态的工作原理,比如说是怎么恒流的,电流走向,几个灯亮的条件,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什么呢?
下面这部分电路,无非是使用三支LED(猜测颜色不同)指示不同的工作状态而已。

亲,那几个灯颜色确实不一样,就是想请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恒压和恒流状态的工作原理,比如说是怎么恒流的,电流走向,几个灯亮的条件,等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恒压工作时,那支0.02~0.05电阻(以后记住元件应该注明标号)两端电压低于R4与CC分压,左边运放输出端为低 ...

谢谢你,然后再问一下:右面的运放是不是对恒流和恒压都不起作用?或者说它的作用是不是只起到电压比较器的作用,来控制右面的两个LED灯亮?谢谢

网友:
请问左边的LM317是什么作用

网友:
R1和R2接反了 R1应该是220ohm 而R2应该是680ohm   你这样接LM317的输出电压才1.25 *(1+R2/R1) = 1.6544v 根本无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