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做bootloader用CCCS开发怎么把中断向量映射 ...

楼主(2016-04-27):
msp430G2553做bootloader用CCCS开发怎么把中断向量映射到RAM中?
因为在bootloader里和application里都有用到中断,所以需要复用中断,不可以用跳转指令。
1. 没有SYSCTL寄存器。
2. 没有MEMMAP的中断映射配置寄存器。
大神们,请问该怎么处理呢?目前在网上看到可以映射到RAM中,但是不知道怎么映射。
寄存器
开发
网上

网友A:
没做过,建议您参考如下的帖子及链接: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8978
https://home.eeworld.com.cn/my/s ... -blogid-237417.html
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7-5-30/41161.html
另外,http://www.deyisupport.com也可以去发问,前提是有TI的帐号(需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