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G2553单片机型号前的2BCFQFK A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430G2553单片机型号前的2BCFQFK A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让430G2553P1口和P2口均通过delay函数输出方波,发现只有P1.1输出是直流信号,我怀疑和同是G2553,但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网友:
不知道什么意思
大概需要翻下板子原理图

网友A:
2BCFQFK A是产品批号什么的,可以不管它。
如果实在有兴趣,可以偷偷地告诉你:这片是2012年生产的(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BCFQFK A是产品批号什么的,可以不管它。
如果实在有兴趣,可以偷偷地告诉你:这片是2012年生产的(仅供参 ...

我让多块430G2553P1口和P2口均通过delay函数输出方波,发现有的P1.1输出是直流信号,难道不同批号硬件电路还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让多块430G2553P1口和P2口均通过delay函数输出方波,发现有的P1.1输出是直流信号,难道不同批号硬件 ...

批号等只代表生产时间,产地等信息

网友:
这个可能会代表,这个片子的Date code 和Lot code,一般来说只有厂商(TI)能看懂这些,或者是一级代理上也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