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LP 不支持EneryTrace吗?

楼主:
F5529LP 不支持EneryTrace吗?
但是F2259LP手册没有表示有EneryTrace,而实际使用中,也不能监控电流,功率消耗.根据产品资料查看详情

All MSP430 MCUs 支持啊.

网友A:
没看到支持的先决条件吗?
使用MSP-FET仿真器方可!

网友:
5529要是lanuchpad的话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支持的先决条件吗?
使用MSP-FET仿真器方可!

有条件的,貌似FR5969第二版开始的lanuchpad才支持,之前的好像都不支持,忘了在哪个文档上看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条件的,貌似FR5969第二版开始的lanuchpad才支持,之前的好像都不支持,忘了在哪个文档上看的了

楼主的截图里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