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452把12864图片定义到rom中,但是在前面加上const rom后程序运行无法读取到图片

楼主:
我用的是MCC18编译器,百度过,说定义到rom中的语言为const rom uchar(图片数组),而不是单const就可以,但是烧写在实物中后,在数组前面加上rom,128*64不能显示,不加的话就可以,想知道这是为嘛?求告知!!!感激不尽!!!难道写进rom后读取的方式不一样么?
void lcd_pic(unsigned char *adder1)   //将图片写入12864
{
          unsigned int x,y,i;
              unsigned int tmp=0;
               for(i=0;i<10;){                //分两屏,上半屏和下半屏,因为起始地址不同,需要分开
               for(x=0;x<32;x++){                                //32行
                           TransferData(0x34,0);
                           TransferData((0x80+x),0);//列地址
             TransferData((0x80+i),0);        //行地址,下半屏,即第三行地址0X88
                             TransferData(0x30,0);
                             for(y=0;y<17;y++)
                                              TransferData(adder1[tmp+y],1);//读取数据写入LCD
                                   tmp+=16;
                    }
                     i+=8;
            }
       TransferData(0x36,0);        //扩充功能设定
            TransferData(0x30,0);
}

不加rom关键字的话,编译不通过,需要把p18f452.lkr文件里面的databank的地址修改了才可以,所以想把这个图片常量保存到rom中,但是就是不行,求答案,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指针引用方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指针引用方式的问题。

你好,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A:
将调用部分的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调用部分的贴出来看看

使用强制类型转换试试,lcd_pic((unsigned char *)photo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