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1-soc如何从hps端配置FPGA

楼主(2016-04-27):
de1-soc如何从hps端配置FPGA
在友晶的官方教程中,都是linux系统跑软件,同过.sof文件配置fpga,现在想寻求一种方法,如何在linux系统中就可以完成fpga的配置,需要做哪些工作,求帮助
Altera
如何

网友A:
应该与单独的fpga被动配置相似,arm通过配置引脚输入rbf文件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72023-1-8.html

网友A:
在hps侧文件系统存储下二进制文件,arm读取文件,写入fpag配置口,这个工作不会比楼上的帖子中复杂,因为文件不用从host接收,直接文件系统读取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