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cc2530在工作时io口或者pwm波的最高频率

楼主:
我想拿2530生成一个周期为1us的pwm波,一周期内的高电平或者低电平时间为300ns左右。这样的话,就需要io口的频率至少要3M  或者pwm的周期能达到1us。
本人通过寄存器设置,没达到要求(学艺不精)
想了解一下 32M的晶振是不是只给无线发射接收用了
不知道在无线正常工作的情况下, 能否实现这么高的频率。谢谢大家
void clock_set()
{
//  FREQTUNE=0x07;
CLKCONCMD&=~ (1<<6);
while(CLKCONSTA & (1<<6));
CLKCONCMD&=~0x7;
//CLKCONCMD|=0x04;
//  CLKCONCMD=0x04;
//CLKCONCMD=0x00;
}

int main()
{
  clock_set();
  InitIO();
  while(1)
  {
    CSLED=0;
    CSLED=1;
  }

}

我是这样测试的,

网友:
直接用PWM定时器产生,可以精确输出的,之前用作8M无压力,只是示波器表现很差,IO口输出,这个可以接受的,1M波形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