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向0.6V,反向1.9V,是什么二极管

楼主: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测,一个二极管,正向0.6V,反向1.9V,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二极管?

不用怀疑二极管二极管已经坏掉,因为装有该二极管的产品可以正常使用,拆掉或换其它的二极管,产品无法工作。

网友A:
1.9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呗。

感谢回复,有可能是稳压二极管,但没法确认,实际应用是在一个高压低电流电路中,9~100V,0.1uA电路中。

网友:
希望大神们能给出一些看法,谢谢

网友B:
“装有该二极管的产品可以正常使用”
看看该产品与此二极管相关的电路就知道了。尤其是此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承受正向还是反向电压,这一点最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有该二极管的产品可以正常使用”
看看该产品与此二极管相关的电路就知道了。尤其是此二极管在正常工作 ...

二极管是反接的,正极接地,并且有一个1M ohm的电阻并连,产品工作时,实际量二极管两端电压只有0.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