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SP8266的JSON函数解析JSON数据

楼主:
上一篇讲解了如何用ESP8266构建一个JSON树,接下来就是如何解析服务器下发的JSON树(对于JSON树如何解析,8266都没资料介绍,把百度谷歌找了一遍也没找到,最后还是自己搞定了,希望后来者少走些弯路)
首先需要初始化一颗JSON树并将你需要解析的JSON的JSON对象deviceinfo_tree填入到jsontree_setup第二个参数,最后调
用device_parse解析就行。
struct jsontree_context js;
jsontree_setup(&js, (struct jsontree_value *)&deviceinfo_tree, json_putchar);
json_parse(&js, buffer);
LOCAL struct jsontree_callback device_callback =
JSONTREE_CALLBACK(device_get,device_parse);

/******************************************************************************
* FunctionName : device_parse
* Description  : parse the device status parmer as a JSON format
* Parameters   : js_ctx -- A pointer to a JSON set up
*                parser -- A pointer to a JSON parser state
* Returns      : result
*******************************************************************************/
LOCAL int ICACHE_FLASH_ATTR
device_parse(struct jsontree_context *js_ctx, struct jsonparse_state *parser)
{
    int type;
    uint8_t status,cmd;
    while ((type = jsonparse_next(parser)) != 0)
        {
                if (type == JSON_TYPE_PAIR_NAME)
                {
                     if (jsonparse_strcmp_value(parser, "k") == 0)
                        {

                                jsonparse_next(parser);
                                jsonparse_next(parser);
                                cmd = jsonparse_get_value_as_int(parser);
                                 os_printf("cmd=%d",cmd);
                         }
                     else if(jsonparse_strcmp_value(parser, "v") == 0)
                             {
                                uint8 status;
                                jsonparse_next(parser);
                                jsonparse_next(parser);
                                status = jsonparse_get_value_as_int(parser);
                                os_printf("status=%d",status);
                        }
                      if(cmd== RO_STATE_CMD)
                             {

                        }
                     else if(cmd== POWR_CMD)
                             {
                          if(status==0x01)
                          {
                            os_printf("power off");
                          }
                          else
                          {
                             os_printf("power on");
                            }
                         }
                        else if(cmd==  FILTER_CMD)
                        {
                          if(status==0x01)
                          {
                            os_printf("filter on");
                          }
                          else
                          {
                             os_printf("filter off");
                            }
                        }
                }
    }
    return 0;
}
服务器下发的JSON命令解析成功~·`~~~~

最后ESP8266的JSON建立和解析都写完了,其实搞明白了,就是那么回事,接下来继续整MQTT集群了。。。。。。。。。

网友A:
有点看不懂,可以更加详细一点说明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看不懂,可以更加详细一点说明吗

你可以还没用过ESP8266吧,用过的就知道了,我只把最核心的东西分享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还没用过ESP8266吧,用过的就知道了,我只把最核心的东西分享出来

没有用的这么深入,初学者才需要更浅显的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的这么深入,初学者才需要更浅显的讲解

哦,我可能都写的都是给那些有一定基础,在几个技术难点被困惑的分享下,太简单就不写了

网友C:
楼主有完整的样本能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完整的样本能分享下么?

我那个就是很完整的了,你根据我的帖子多看几遍就懂了,我自己都研究了一两天才看明白解析和构建JSON数

网友:
解析那里搞不明白

网友:
device_parse函数如何调用啊?

网友D:
在mqtt服务器发布消息的时候不用加上deviceinfo_tree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mqtt服务器发布消息的时候不用加上deviceinfo_tree嘛?

建议自己移植CJSON来搞,更简单些,现在官方的JSON,我已经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