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Node 的usb串口和CMSIS驱动问题

楼主:
LinkNode插上后,自动识别出一个u盘,可以下载文件,可是仍有两个usb设备没有识别,其中一个就是虚拟串口。下载了mbed的官方驱动mbedWinSerial_16466,安装错误

难道这个板子和mbed部分和nRF51822不一样?倒是有51822的最新固件,可是这玩儿要归还,还是不刷了。nordic的官网超慢,实在等不去,有没有厂家来指导下?

网友:
帮你问了下厂家的工程师,他是这样回答的:LinkNode的USB口只是用来 下载程序,没有串口可言。

网友A:
好吧,那我放弃了。又要贡献一个usb转串口了。不过能不能帮我问问那两个驱动怎么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我放弃了。又要贡献一个usb转串口了。不过能不能帮我问问那两个驱动怎么装

厂家的工程师说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出现其他设备,mbed接上只识别了一个USB设备你看下这个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的工程师说他们在使用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出现其他设备,mbed接上只识别了一个USB设备你看下这个截图
...

话说LinkNode的mbed编程器是ATSAM3U,target是nordic的nRF51822,这工程师整个NXP1768是啥意思?mbed的编程器应该就是标准的3设备。

网友C:
mbed的驱动需要插上开发板后才能正常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mbed的驱动需要插上开发板后才能正常安装。

插了,其实下载程序没问题,就是觉得有两个未识别的设备,觉得怪怪的

网友D:
应该要更新固件,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要更新固件,参考一下

亲,给个链接啊,图中无信息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要更新固件,参考一下

其实这个我已经找过了,我要的应该是下面一项:nRF5x-OB-mbed-IF。但是因为板子不一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通刷。刷死了,也没有原版固件。所以只能等厂家回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亲,给个链接啊,图中无信息啊

Nordic官网,翻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我已经找过了,我要的应该是下面一项:nRF5x-OB-mbed-IF。但是因为板子不一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通 ...

技术支持请联系qi.yao@linksprite.com

网友:
为毛你们都遇到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我用mbed的过程倒是出奇的顺利,真真是一点点麻烦都没遇到,以至于我觉得我和mbed是真爱,非常适合我体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那我放弃了。又要贡献一个usb转串口了。不过能不能帮我问问那两个驱动怎么装

那个,那个本来就是串口啊。
是一个CDC驱动的串口,但似乎不是开放给用户的。
这个我昨晚在用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麻烦。我同时插这个线和USB转串口,发现插的顺序不一样,结果不一样。
具体是,得先插USB转串口,不然就会出现识别不到 USB转串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Nordic官网,翻墙吧

给个具体点的链接?
nordic官网我也常去,不用翻墙,就是他家太乱,目前还没找到北

网友:
这是我之前下的,你要的话传给你。官网网站,找soft APP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