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C2000 对C标准库支持? 使用 sprintf(str, "%d", var)跑飞

楼主:
为什么在 CCS 里面 使用  sprintf(str, "%d", var)  时编译能能过,而调试的时候跑飞??? 编译器配置已打开。

网友A:
标准库虽支持,但也要对它定向,不能简单地使用它就完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标准库虽支持,但也要对它定向,不能简单地使用它就完事了。

你的定向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定向是什么意思?

标准C的printf的目的是向控制台送字符,而作为单片机,它没有标准控制台,所以送到哪儿并不确定,所以要给它重定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准C的printf的目的是向控制台送字符,而作为单片机,它没有标准控制台,所以送到哪儿并不确定,所以要 ...

使用的是sprintf转化字符串不是printf,楼主说的是用sprintf会跑飞,请问该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