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加电容的影响

楼主:
VREF接的是2.5V基准电压源输,UIN+、UIN- 输入的是直流电压信号,C39和C40原来没有,如果加上去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因为你所有的都是直流信号,没有什么影响,起一些稳压和滤波作用。

网友:
C39起到滤波作用。

C40防止自激。

网友:
C40将使该级运放高频增益降低。
不过楼主的电路工作频率很低,“输入的是直流电压信号”,所以并无大影响。

网友:
正解正解

网友:
U30A的那个部分是做什么用的啊。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