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相输入端接地电阻能否不接

楼主:
VREF接的是2.5V基准电压源,R62这个电阻能否不接?能否换成一个0.1uF的电容?

网友:
可以不接,可以接个电容。

电路中接那个电阻,用意是参考源未接入时,给运放以确定的电平

网友:
该电阻有可能是为基准电源提供一个轻微的负载,以使基准源工作于较好的负载状态。
倒底是不是这样,要看你的基准源以及相联接的其它电路而定。

网友:
            可以接C

网友:
可以接电容,基准本身的抗干扰能力不大,接电容可起 退耦 作用,但电容须有泄放渠道才能正常运作,若接电容就要加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