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 使用delay()函数延时

楼主:
dsp2812 使用delay()函数延时,如何计算延时时间?程序如下,系统时钟设置为150MHz.跪求各位大神
void delay(void)
{
   int k,j;
   for(k=0;k<1000;k++)
   {
        for(j=0;j<5000;j++){}

   } //延时
}

网友:
你好,2812我不大熟悉。
你看一下 2812有没有定义这个函数DELAY_US();

网友:
你这样的延时涉及到底层汇编,还有流水线工作原理,估算起来麻烦,也不便于移植。

网友A:
这种延进不准确的。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延进不准确的。要看编译后的汇编情况。

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一程序在没有优化时,工作正常,而优化了以后就不正常工作了。费了好多的事,最后找到是延时函数的问题:在没优化时,它延时比较长,而优化了以后,延却短了(根据优化级别延时有别)。

所以,要准确延时,还需要定时器参与,或者在某一优化级别下,看看汇编代码来计算它延时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