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空载时稳定输出5V,加上100欧姆电阻做负载后,输出电压被拉低到4.7V

楼主:
电源空载时稳定输出5V,加上100欧姆电阻做负载后,输出电压被拉低到4.7V,.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进?求指教,谢谢了,急急急

网友A:
电源负载稳定性不够或者电源带载能力不够。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进?”
连你的电源是什么样的电源都不说清楚,谁能知道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
泪奔,连什么类型的电源都不说

网友B:
一节3.7V的可充电锂电池,经过一个升压芯片后,达到5V,给负载充电。

另外一种是:交流电经整流滤波模块后用一MAX5035芯片稳压到5V,最后稳定输出5V.

这两种情况在加入负载的时候,输出电压均被拉低了。

求指教啊。谢谢了

网友:
应该怎么改进,使得电源在小负载的情况下仍能得到5V稳定输出?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节3.7V的可充电锂电池,经过一个升压芯片后,达到5V,给负载充电。

另外一种是:交流电经整流滤波模块 ...

把你的这两种电源电原理图贴出来,各元件参数务必标注清楚,否则谁也没办法。

网友:
这种现象很正常,因为电源在空载的时候是没有连通直接电流的,但是一旦和外部负载连接那么此时电源内部的内阻就要考虑进去,正是因为内阻的影响致使测量的电压比空载的时候小。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的发生,可以在外部接上电压跟随器,因为没有直接连通所以电源内部电阻就不会分压,此时可以达到想要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负载稳定性不够或者电源带载能力不够。

“这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改进?”
连你的电源是什么样的电 ...

请问是什么样的电源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什么样的电源直流还是交流??

请你去问楼主。我也不知道楼主的电源是什么样子,楼主只给出了芯片型号,其余均阙如。

网友:
        射极跟随器

网友:
用100欧的负载才50mA的负载,怎么拉低那么多?
先说这个MAX5035电路,8脚连的哪个电感多大

网友:
这个  主要看你 DC DC 芯片的带载能以    5V  100欧姆  带载才   50MA  就不行   这芯片很差 ,一般的 DC DC 最少可以带300MA 以上  Q  394233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