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下图中红色圈电压怎么得到的?

楼主:
一直不太明白稳压二极管怎么降压,图中的稳压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

稳压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在这里降压原理,只是相减作用。它对负载来说不起稳压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二极管在这里降压原理,只是相减作用。它对负载来说不起稳压作用。

多谢,

网友B: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串联,降掉一部分电压。降掉的那部分电压,通常就是稳压管的额定电压。
这在附图下面那部分比较明显,16—5.6=10.4。但在上面那部分不太明显。其实上面部分C16上端对地是负16V。

网友C:
但凡有二极管性质的器件都是有压降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串联,降掉一部分电压。降掉的那部分电压,通常就是稳压管的额定电压。
这在附图下面那部 ...

谢谢 这个讲解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这个讲解简单明了

前几天没有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降掉的那部分电压就是额定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但凡有二极管性质的器件都是有压降的

为什么降掉的是额定电压,二极管降压一般不都是很小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稳压二极管与负载串联,降掉一部分电压。降掉的那部分电压,通常就是稳压管的额定电压。
这在附图下面那部 ...

老师好,又遇到问题啦,为什么降掉的电压时额定电压,二极管压降不是很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降掉的是额定电压,二极管降压一般不都是很小吗

请问你所说的额定电压是多少
稳压管工作在反向状态下才会稳压,反向击穿电压就是稳压管的稳压值

网友C:
二极管的压降一般是指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锗管为0.3V,硅管为0.7V,稳压管反向运用时是它的稳压值,把二极管串于电路中使电路的电压减去它压降值得电压,达到降压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压降一般是指二极管的正向压降,锗管为0.3V,硅管为0.7V,稳压管反向运用时是它的稳压值,把二极管串 ...

懂了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师好,又遇到问题啦,为什么降掉的电压时额定电压,二极管压降不是很小吗

注意图中稳压二极管方向和电流方向,稳压管现在是反向工作,两端电压基本上是额定电压(击穿电压)。
你说的“二极管压降不是很小吗”,那是二极管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