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规则里面一般要设置哪些参数?通常值是多少?

楼主(2016-04-28):
PCB规则里面一般要设置哪些参数?通常值是多少?
比如电源线和地线宽度? 优先级什么的,到底什么情况下要设,设多大? 这其实是新手最关心的问题。
PCB规则
电源线
地线
宽度

楼主:
求大神们指导?小白第一次做PCB板,电路不复杂,但是因为是第一次,很多都不懂得

网友A:
不管是什么信号线宽,你都要先知道下大概会流经的电流大小是多大。你可以上网搜索电流与线宽之间的关系,然后进行对应的判断。
优先级什么的,不知道你问的什么的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