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DP83848调试问题--【已解决】

楼主:
淘宝上买了块开发板,店家的程序上修改好了自己的程序,然后抄板
布局店家没给,自己估计着弄得,现在上网线后,灯不亮。
调试发现 程序卡死在
  /* Reset ETHERNET on AHB Bus */
  ETH_DeIni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就卡在这个while循环这里。
望坛子里面的各位大大指点迷津,调试的方向是?
再补充点调试结果: DP83848有25脚有50MHZ信号。
啊~~~~~实在没头绪啊。。。不行了,要睡了,明天再说
各位大大欢迎指教啊,调试方面的任何经验都可以的

最后问题找到了,PA1和PA8没连起来,我这个是用STM32的MCO输出给DP83848时钟的,STM32和83848之间是用RMII接口连接,所以要PA1 PA8连接起来,并设置PA8位MCO输出

网友A:
不 懂的 路过  纯粹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 懂的 路过  纯粹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B:
1、你确定图是没问题的?
2、你确定你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确定图是没问题的?
2、你确定你的程序是没问题的?

这样子的,为了加快项目进度,直接淘宝了一块智嵌的物联网板子,抄原理图过来的,同时开始写应用的web服务程序。就在刚刚发现 PA1 和PA8(STM32  MCO输出给DP83848的时钟)在智嵌的板子上连接上了的,但是我的板子上只连接了PA1到DP83848!哎...亏了我这都是第二次加急打板了...郁闷死了
跑快了扯着蛋了,还扯了两次

网友:
呵呵呵,加油加油
做硬件就是这么蛋疼,会不断的被扯

网友C:
你好 !stm32f107VCT6+DP83848 我也在弄这个,你的项目弄好没?可以传授点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stm32f107VCT6+DP83848 我也在弄这个,你的项目弄好没?可以传授点经验吗?

你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在做LWIP+UCOSIII+F107+dp83848有代码和原理图吗,我链接了好久,网卡就是ping不通,我q:1584190567,有项目代码吗,可酬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