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P1703是升压降压稳压型吗?

楼主:
就是说输入可以低于或者高于输出电压吗?

网友:
网上搜该芯片datasheet。
没有资料,怎么能够使用此型号芯片?

网友:
你说的是microchip的MCP1703嘛,百度一搜一大把啊,复制了点它的简介
250 mA, 16V, Low Quiescent Current LDO Regulator
Features•••••••
2.0 μA Typical Quiescent Current
Inpu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2.7V to16.0V
250 mA Output Current for Output Voltages≥2.5V
200 mA Output Current for Output Voltages < 2.5V
Low Drop Out Voltage, 625 mV typical @ 250 mAfor VR= 2.8V
0.4% Typical Output Voltage Tolerance
Standard Output Voltage Options:- 1.2V, 1.5V, 1.8V, 2.5V, 2.8V, 3.0V, 3.3V, 4.0V,5.0V
Output voltage range: 1.2V to 5.5V in 0.1V
increments (50 mV increments available uponrequest)
Stable with 1.0 μF to 22 μF ceramic outputcapacitance
Short-Circuit Protection
Overtemperature Protection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个ld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就是个ldo吧

嗯嗯 就是一个低静态电流的LDO

网友B:
哦 ,我还以为是自适应升压降压呢。大家能否推荐一款输入2.5V---5.5V,输出固定3.3V,最大输出电流300MA就可以了的电源管理芯片呢?

网友:
MCP1703LDO 线性稳压器,LDO是低压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我还以为是自适应升压降压呢。大家能否推荐一款输入2.5V---5.5V,输出固定3.3V,最大输出电流300MA就可 ...

试试 LY1038系列

网友B:
谢谢!你这个是升压型的,我初步选择了一款MCP1642BT-3.3V,输入:0.65V-5.5V,固定输出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这个是升压型的,我初步选择了一款MCP1642BT-3.3V,输入:0.65V-5.5V,固定输出3.3v

其实这样的芯片还是比较多的,1703是国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