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node评测】02 开发环境与第一个mbed程序

楼主:
概要:按照官方wiki做就行,注意事项:开发板自带的flash盘的链接添加的是nRF51-DK,用这个是不行的,必须用nRF51822,原因未知。具体过程如下。

将开发板插入电脑后,会看到一个名字叫JLINK的flash盘,里面有4个文件,从readme的文档中可以知道,这个就是用来更新目标板程序用的flash盘,只要把hex文件拖进去,就可以完成程序的下载。

在浏览器中打开其中的MBED.HTM,则会自动连接到mbed网站,并将对应的开发板加入到自己账户名下,很是方便。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开发板其实对应的就是Nordic nRF51-DK,至少在编程器部分是相同的。

写到这里发现忽然有点问题,就是官方的wiki上说选用的是Nordic nRF51822,到底应该用哪个?还得后续试用才知道。

所以就让我们从点亮LED开始吧,原理图显示,低电平点亮,R连P020,蓝色P019

mbed的代码组织和开发过程倒是和常见的IDE相似,原始界面如下图,workshop下面就是自己的各个program了。可以新建,也可以导入,最右边是帮助。

点新建可以出来界面,我们来一个LinkNode_blink

然后增加一个main.cpp文件,并在里面添加官网代码

#include<mbed.h>
DigitalOut LED_R(P0_20);
DigitalOut LED_B(P0_19);
int main()
{
     while(1)
     {
         LED_R=0;
         LED_B=1;
         wait(0.5);
         LED_R=1;
         LED_B=0;
         wait(0.5);
     }
}

如果忘记导入mbed库,会有错误提示,

点击fix it可以自动跳出lib的搜寻结果,找到合适添加一下就好了,添加完以后会自动重新编译(也可以编译前手动导入)。

编译成功就可以下载hex文件到本地啦,不过不能直接下载到那个jlink盘里面,要下载到本地,然后再拖进去。复制进去以后会自动重启,可是,并没有看到什么blink!!试了很多次还是这样,最后忽然想到,要不换一块板?从nRF51DK换成nRF51822,成功闪烁!!看来有时盘里的东西也不一定靠谱啊,还是看官网的说明比较靠谱。

网友:
来自 8楼

汇总帖在此:

【linknode评测】—— by johnrey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0308&fromuid=536508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因为nrf51dk指的是nordic官方出的那块 development kit,按道理是一致的才对。

网友A:
兄弟,刚看到 @数码小叶 的帖子,虽然水了点,图多了点,但我看到那个nrf51dk的板子图时才发现不对劲,回头一搜,果然,nrf51dk的主控是nrf51422,对应的蓝牙是4.0版本,而nrf51822这个是4.1的,另外,官方出的nrf51822的板子,应该叫nrf51822-dk,看样子,那个是先出的,名字定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刚看到 @数码小叶 的帖子,虽然水了点,图多了点,但我看到那个nrf51dk的板子图时才发现不对劲,回头 ...

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觉得主控不对,不过没有细看。官方对这个dk的介绍也很模糊,原文如下,不知道哪个脑残写的,说同时支持822和422:

The nRF51 DK is a low-cost, versatile single-board development kit for Bluetooth® Smart, ANT and 2.4GHz proprietary applications using the nRF51 Series SoC. This kit supports development for both nRF51822 and nRF51422 SoCs.

地址在http://www.nordicsemi.com/eng/Products/nRF51-D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刚看到 @数码小叶 的帖子,虽然水了点,图多了点,但我看到那个nrf51dk的板子图时才发现不对劲,回头 ...

手机搜不到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搜不到板子!!!!!!!!!!!!!!

不用说了,这事我有经验
肯定是sdk softdevice啥的烧不对。
我就说了这狗日的地方麻烦吧~~

网友:
最后你写了个什么下载到inknode板子上,求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