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BUCK电路负载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有关BUCK电路负载的问题
求教各位,请问BUCK电路的负载可以接感性负载吗?比如说直流电动机

网友A:
一般没有问题,如果感性负载的的启动瞬间电流特别大,可让BUCK电路的输出端等效滤波电容的容量,容量足够大,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B: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
但需要注意电动机的特殊性,例如电动机如果可以由机械带动反转,则电动机将变成发电机,且极性反转,这有可能损坏电源,需要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