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在5V供电设计JLINK找不到设备,那需要改正?

楼主:
大家好,KE系列可以5V供电,设计了一个最小系统板,但是Jlink找不到设备,哪里有问题?

Schematic Prints.pdf

原理图

网友:
楼主,我有KE02的FEEEDOM开发板,要不?

网友:
我是想让他5v下工作。呵呵,这个芯片不会让我改成3.3v调试好,再5v工作吧。

网友:
你给了我个思路,我外加3v,看看能不能找到器件,或者我的jlink固件太老了,升级下,节后试试

网友:
我靠,错了,dio和clk反了

网友:
把外部SWD接线反过来就可以了。

虽然原理图的SWDDIO和SWDCLK上下拉与官方的反了,但是还是可以下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