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大学堂----贴片焊接技巧培训

楼主:
贴片焊接技巧培训https://training.eeworld.com.cn/course/3625

网友:
先上锡,再放芯片,这样感觉更不容易准确放置它。

网友:
这确实是一个好视频
以前碰到这种都很头疼
下一次一定要自己去试一试

网友:
先点焊芯片的四个对角,相对固定好芯片,然后在四边引脚进行拖焊。技术好就一次完工,技术差一点就用松香和吸锡网把多余焊锡吸走。

网友:
杜洋加的锡太多

网友:
怎第看不了

网友:
感谢分享,认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