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 程序下载成功但不能运行

楼主:
求助大神,自己画的板子,我用的单片机是stm32f103c8t6,使用SWD下载方式,BOOT0和BOOT1均串接10k电阻再接GND,板子上有一个IIC接口OLED屏,昨天下载了一个OLED测试代码进去后运行正常,改变OLED显示内容两三次后再下载发现无法下载进去了,弹出如下各种报错窗口, 然后百度,GOOGLE。。。网上的各种方法都试了,按住reset再下程序,debug下reset选择SYS那个 然并卵。。。

直到今天,经过无数次尝试后,之前写来测试的一个点LED灯的程序下载进去了,但是板子上什么反映都没有,IO口电平也没有被拉高,灯也不亮。而OLED的测试代码仍然下不进去,就报 这个错,按照网上的说法是板子flash没有选对,我的stm32f103c8t6 是64k的flash,但是并没有64k这个选项,所以选了一个相近的128k, 并且能成功下载进去,求助大神为什么代码会能下载进去但是不能运行呢?

网友:
你之前是可以的是吗?
下面那个选择128k或者64k只要起始地址相同就可以的

网友A:
串口下载试试,把hex下载进去试一下呢

网友:
换个16K的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是可以的是吗?
下面那个选择128k或者64k只要起始地址相同就可以的

嗯,板子刚焊好的时候,LED灯的测试程序下载了很多次都没有问题,就是前天把OLED程序烧进去了几次过后下载就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下载试试,把hex下载进去试一下呢

自己画的板子,没有把串口引脚引出来

网友:
16k一次都没有下进去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之前是可以的是吗?
下面那个选择128k或者64k只要起始地址相同就可以的

起始地址在哪看呢?是0x08000000嘛?我选好了过后都没有改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起始地址在哪看呢?是0x08000000嘛?我选好了过后都没有改过的

没有修改应该没有变化,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重新焊接一个板子试试,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办法可以作为最后考虑,先考虑软件上面哪里有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修改应该没有变化,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尝试重新焊接一个板子试试,看看是不是芯片的问题。这个办 ...

嗯,正在重新焊。。。昨天都找了一天,代码、配置都看过了。。。

网友D:
使用SWD下载方式,BOOT0和BOOT1均串接10k电阻再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使用SWD下载方式,BOOT0和BOOT1均串接10k电阻再接GND?

嗯,是的,SWD下载方式,boot0和boot1均串接10k电阻再接GND,但是我是用的ST-Link,并且可以识别,谢谢啦

网友E:
请问一下,您的STM32F103C8T6的电源加了电容滤波了吗?3.3V的电源不稳定的话,板子很有可能是不正常的,我之前自己弄的板子也有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您的STM32F103C8T6的电源加了电容滤波了吗?3.3V的电源不稳定的话,板子很有可能是不正常的,我 ...

每一个VDD都有100nF电容的,换了一块32过后现在点灯的测试程序能正常下载并运行了,但是OLED的代码下不进去,并且把OLED焊上去过后点灯的测试代码也出现了偶尔下不进去的情况

网友:
直流电100nf小了吧,亲,小电容是滤高频的,您直接在3.3V上面接个220UF左右的电容看看

网友:
https://shop112199014.taobao.com/?spm=a1z10.1-c.0.0.ie7t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