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不能用一个光电开关把另一个光电开关拉低呢?

楼主:
不用逻辑门,用来节省一个mcu的io口,行吗?

网友:
楼主表达不清,到底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这相当于光电开关的级联。一般情况下可以。具体应该看光电开关的手册,看其输入特性和输出特性,

网友:
光电开关是光敏三极管?还是,,

网友:
二极管做个或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