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XL345角度传感器

楼主:
最近发现手头有个角度传感器,就拿出来倒腾一下。单片机  MSP43FR5969
角度传感器ADXL345

首先通过I2C读取  ADXL345的设备ID
uchar buf[10];
#define ADXL345_ADDRESS         0xA6
#define ADXL345_DEVID            0x00//设备地址存放寄存器
#define ADXL345_ID                0xE5

void  Read_DEVID()
{
  Multiple_readI2C(ADXL345_ADDRESS,&buf[9],ADXL345_DEVID ,1);

  if (buf[9]==ADXL345_ID)
    /*此处设置断点,查看BUF*/
  printf("读取ADXL345地址成功%d\n",buf[9]);
    printf("读取ADXL345地址出错%d,读取地址为%d\n",(char)ADXL345_ID,buf[9]);

程序运行到断点处,查看buf效果如图:
为甚么buf[9]没有数值??
查看memory发现buf[9]的数值确实为e5.
但是用printf输出buf[9],的数值确实‘读取ADXL345地址成功-15482’

网友A:
罪魁祸首是%d吧,你改成(int)buf【9】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罪魁祸首是%d吧,你改成(int)buf【9】应该就可以了。

不对啊,改成   printf("读取ADXL345地址成功%d\n",(int)buf[9]);
也不对。
奇怪的是,为什么调试的时候看不到  buf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改成   printf("读取ADXL345地址成功%d\n",(int)buf[9]);
也不对。
奇怪的是,为什么调试的时 ...

那输出是多少了?

网友:
我觉得你最好用%x格式打印,便于二进制分析。

网友:
https://ezchina.analog.com/welcome 打开这个链接,输入ADXL345,您将获得以下内容。希望这些内容可以帮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