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Keil5.15+GCC 问题求助

楼主:
最近在捣鼓STM32 和 RTT实时操作系统,但部分结构体发现ARMCC编译器不认,所以更换了GCC编译器,也已经更换了keil5自带gcc的startup...启动文件,但linking的时候会报错:Re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trymav.c...
assembling startup_stm32f10x_md.s...
linking...
./startup_stm32f10x_md.o: In function `LoopFillZerobss':
(.text.Reset_Handler+0x2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ystemInit'
collect2.exe: error: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testmav.el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求大神帮忙解答~~见下图:

网友A:
你说的RTT可是rt thread ?用armcc可以正常编译啊,keil完全没问题

网友B:
就是SystemInit没有定义而已,找到定义这个函数的文件,把它加进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RTT可是rt thread ?用armcc可以正常编译啊,keil完全没问题

是的,系统本身是没问题的,是我用了第三方的驱动,导致结构体编译不通过,而重写结构体定义的代价实在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系统本身是没问题的,是我用了第三方的驱动,导致结构体编译不通过,而重写结构体定义的代价实在太 ...

结构体编译不过,即使使用gcc也是一些属性的问题啊,不用这些属性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体编译不过,即使使用gcc也是一些属性的问题啊,不用这些属性不就行了

对gcc不熟,在linux下gcc编译通过了,就想着和gcc保持一致,毕竟以后移植更方便。现在的问题是我想用gcc不想用armcc,但linking时,提示systeminit函数有问题,还在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SystemInit没有定义而已,找到定义这个函数的文件,把它加进来

的确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谢谢啦,我发现我的系统文件里只引用了这个函数,但没有对这个函数的定义。

网友:
SystemInit这个在启动文件中有,在system_stm32f4xxx.c中有具体的实现。SystemInit这个函数是要设置系统时钟。

网友:
谢谢各位,改gcc编译器到现在为止,一直困扰了我一周多,今晚终于好了,帖子上的问题最后发现是systeminit函数未定义,定义之后就好了,但后来linking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问题,后来发现是xxxflash.ld文件需要修改,然后加入linker的头文件就行,最后终于编译成功并下载成功。依然很感谢各位~如果有朋友遇到和我同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在坛子里问我。希望大家不要再在类似事情上浪费精力和时间了。

网友:
我用keil+gcc生成库 ,编译时发现报了很多错误  求解

网友:
基本语法的事情,绝对不要怀疑编译器

网友:
gcc是一个很著名的C编译器,虽然开源,但其稳健性不容置疑。
mdk iar等的编译器更是国人最常用,商业作品,同样不容置疑。
遇到编译错误,真的只是语法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