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 printf 实现

楼主:
用IAR调试MSP430的ADXL345的程序,发现  读取ADXL345成功后,用printf输出总是有问题。
其中putchar的具体实现为:
int putchar(int ch)
{
  if(ch=='\n')  //'\n'(回车)扩展成'\n''\r'(回车+换行)

  UartWriteChar('\r');//0x0d换行
  else

  UartWriteChar(ch); //从串口发出数据
  return(ch);

}

printf输出部分,程序为:
  Multiple_readI2C(ADXL345_ADDRESS,&buf[0],ADXL345_DATAX0  ,6);
  printf("获得的数据为:");
int i=0;
for (i=0;i<10;i++)
  printf("%d  ",buf);
printf("\n");

输出效果为:
获得的数据为: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115
buf的定义为:
uchar  buf[10];
调试时buf数据为:

buf对应的数据(memory)

buf对应的数据(memory)

quick watch(buf的数据)

quick watch(buf的数据)

网友:
printf 输出的数据不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菜鸟求指教

网友A:
这个调试很简单,在putchar处打个断点不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调试很简单,在putchar处打个断点不就一目了然了。

一目了然到是,关键是putchar的ch的数据是怎么来的?
应该是buf映射到ch的,实际上却不是。

网友B:
试试看,printf("%d\n", bu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printf("%d\n", buf++);

仍然不对, 我发现printf("%d",1);的输出都不对,输出的中文字符都对遇到数字就出错。

网友:
已解决,

     for (i=0;i<10;i++)
       printf("%d ",((int)xbu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