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出电感的选择

楼主:
以前没有用过这类芯片,准备用MCP1642B,它的PWM Operation: 1 MHz(原文复制),我看了很多厂家包括风华的贴片功率电感的参数都是在100KHZ频率下测得的,这样的测试频率参数可以用作MCP1642B的输出电感吗?如果可以想问问4.7uH用风华的贴片功率电感哪个系列比较好。

网友:
在较低频率下测量各项参数,并不意味着只能在这个较低的测量频率下工作。
是否可以工作到1MHz,主要看磁芯材料。

网友A:
去看电感的手册,上面有载明工作频率范围,这个必须满足。典型值可以不是在工作频率下测得,只要电感量、工作频率和Q值(内阻)满足即可。

网友:
MCP1642B开关频率在0.85 -- 1.15MHz之间,属于高频开关驱动芯片
这样的高频芯片驱动电路电感的选择要考虑的几个参数:
最大额定电流,饱和电流和电感的铜电阻ESR及Q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看电感的手册,上面有载明工作频率范围,这个必须满足。典型值可以不是在工作频率下测得,只要电感量、工 ...

我看了它的整个功率电感系列的技术规格说明说书,就是没有工作频率范围这一项,你们有用过的吗?

网友B:
哪位大牛能够给推荐一款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大牛能够给推荐一款电感

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参考MCP1642B/ D推荐的电感

网友C:
这么复杂啊 直接用我们的 DC DC  电感 也简单

网友:
您好,我们是做贴片功率电感的厂家,希望可以帮到您,QQ:137554327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复杂啊 直接用我们的 DC DC  电感 也简单

不复杂啊,选择一款即可
讲一下你的简单电感如何

网友D:
电感一般不会标明工作频率,但是根据其材质分类,镍锌磁芯工作频率一般会在1MHZ-10MHZ 之间,介绍一款 codaca SPRH系列电感,联系我看看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可以更进一步的探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感一般不会标明工作频率,但是根据其材质分类,镍锌磁芯工作频率一般会在1MHZ-10MHZ 之间,介绍一款 coda ...

贴出来主要参数,大家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一般不会标明工作频率,但是根据其材质分类,镍锌磁芯工作频率一般会在1MHZ-10MHZ 之间,介绍一款 coda ...

请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出来主要参数,大家都看看

请参考,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