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模块L298N如何驱动高电压电机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结合L298N驱动24v的直流电机,这个驱动模块可以做到吗

网友A:
L298N供电电压46V,24V的没问题,要考虑电流是否合适

网友B:
L298N模块的控制信号直流5V,电机电压直流3V~46V,最大工作电流2.5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298N供电电压46V,24V的没问题,要考虑电流是否合适

可以达到这么高吗,我看一些资料写着能达到24v已经是极限了,电压会不会不稳定啊,或者换其它的驱动模块,有介绍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298N模块的控制信号直流5V,电机电压直流3V~46V,最大工作电流2.5A

请问电机电压是要外置供应的吗?如果是几十V的直流电压,要拿什么供应呢?锂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达到这么高吗,我看一些资料写着能达到24v已经是极限了,电压会不会不稳定啊,或者换其它的驱动模块 ...

要看的资料应该是数据手册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电压是要外置供应的吗?如果是几十V的直流电压,要拿什么供应呢?锂电池吗?

这个IC是全桥型的,它相当于一个可以改变极性的开关,因此,电机上不需要额外加电,只用在IC上加电即可,具体电路可以参考手册。

网友:
其实你用4个mos管不就完事了吗,H桥,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电机电压是要外置供应的吗?如果是几十V的直流电压,要拿什么供应呢?锂电池吗?

几十V的直流电压可用锂电池组单独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