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第一个程序

楼主:
接上一篇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8356-1-1.html正常上电,板子红绿蓝LED依次闪过,然后红灯稍亮一会长灭。

看了一下原理图中LED的电路,共阳极接法,不明白LEDG1、和LEDG2都是什么颜色?板子只有一个绿色LED,电路图为什么有两个绿色LED的符号,偏偏没有蓝色LED的符号,哈哈LEDB1,我自命名。板子正面没有元件丝印,除了按键。所以我不知道开发板LED和电路图LED的对应关系。也就随便控制一个LED吧。

打开磁盘中的main文件,如下。我已安装python IDLE,如果你没有,用记事本也可以

Python中单行注释以#开头,例如:: # ,多行注释用3个单引号'''...'''
上面的程序就是开发板上电闪烁程序,其中def LED_loop_test():是LED循环闪烁测试定义函数,后面的LED_loop_test()是执行,已经相当于C中的mian(),i没有定义直接使用,默认整型,python就是这么简洁
# LED3 breathing lamp定义了呼吸灯函数
我第二行增加如下代码
import pyb
pyb.LED(4).on()

刚保存就就有情况了,红色LED闪了一下。然后按下复位,可以看到看到红色LED和蓝色LED同时亮,然后蓝色LED不到3S也灭了。

感觉板子好像两个蓝色LED+1红+1绿,目前LED与电路图对应关系还在研究。

网友A:
LED_loop_test()函数pyb自带,不用自己定义,就可以使用。至于LED顺序,tf卡槽在左上角算,LED从右往左,分别是1、2、3、4.至于颜色,前面有说,可能后来有补焊,可能不是四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_loop_test()函数pyb自带,不用自己定义,就可以使用。至于LED顺序,tf卡槽在左上角算,LED从右往左,分 ...

我用LED(n).on()测试了一下,只有三个会亮

网友:
我的第一个红色的也坏了,是LED坏了,拿万用表测试过了。其他三个是好的。顺便纠正自己上面的错误,LED_loop_test()函数是main.py定义的,不是板子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