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Node试用】二:从零开始第一个mbed编程

楼主:
虽然mbed很方便,不过一直没使用过,这次就拿Link Node来试试吧
首先打开 登录 developer.mbed.org,如下图所示:

首页是一些介绍啥的,还有常见问题,一大堆。。。。

之前没用过,还得注册一下

注册完之后就直接进入环境了

稍微熟悉了一下界面,然后把开发板连接上电脑,驱动安装失败

不过我的电脑里面的虚拟盘符已经出现了,Jlink貌似也识别了,先暂且试试吧

mbed环境添加板卡:

然后在一大堆板子里没找到这个

然后就是万能的百度了,解决如下:

选择第一个

板子外形不一样,应该是兼容吧可能

然后在这添加,并打开

再然后一切自己就完了

打开程序

简简单单几句就可以实现点亮led???
查看led管脚

再结合原理图,

很明显,管脚不一样,试着修改

不让直接修改。。。

那就只能重新定义了,还好mbed有中文帮助文档

最终修改如下:

编译,得到hex文件

把hex文件复制到虚拟盘里,居然板子自己重启,然后led开始闪烁了

第一个程序圆满完成,总结下,mbed编程还是很方便啊,就是第一次使用,有点慢,帮助文档还是挺全的,熟悉了估计更快

网友A:
【Link Node】测评 —by 数码小叶

网友B:
中文帮助文档那里下的?能发来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中文帮助文档那里下的?能发来看看吗?

没得下啊,直接就在网页里啊,一章一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中文帮助文档那里下的?能发来看看吗?

我这里有个linknode中文使用手册

@数码小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linknode中文使用手册

@数码小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得下啊,直接就在网页里啊,一章一章的

发个网页链接看看,活着私信给我,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个网页链接看看,活着私信给我,谢谢

网页链接在这个帖子里面:
[开放评测]LinkNode开发板驾到,还不赶紧来申请?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591&fromuid=5365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页链接在这个帖子里面:
[开放评测]LinkNode开发板驾到,还不赶紧来申请?
http://bbs.eeworld.com.c ...

谢谢,我想看看这个文档的中文版本(mbed)

网友D:
你没有扫盒子上那个二维码,可以直接打开wiki页,按照那上面的操作,连百度都省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扫盒子上那个二维码,可以直接打开wiki页,按照那上面的操作,连百度都省了

为啥我扫的两个都打不开呢,还以为要翻墙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扫的两个都打不开呢,还以为要翻墙呢

因为你没扫那个1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linknode中文使用手册

@数码小叶

是个好东西可以放在平板里不用联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你没扫那个1个的.............

bug啊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个网页链接看看,活着私信给我,谢谢

好吧,我用万能的 google 找到了 LPC1768 的,看来是同一个网站。

网友D:
感慨,看来连我这种凡事喜欢看到底的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从来没想过去看什么sch之类的东西,洒脱不羁的数码小叶君居然也去看了,看来干我们这一行的,确实习惯麻烦惯了~~~舒坦了反而不自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nk Node】测评 —by 数码小叶

擦,女神,我错了!!原来你都做了测评整合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慨,看来连我这种凡事喜欢看到底的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都从来没想过去看什么sch之类的东西,洒脱不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