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手痒,不知不觉弄了一批五金件回来,有什么创意推荐

楼主:
       出于对电子的爱好和对机械的迷恋,打小就对机械人念念不忘,或者这个每个男孩子成长的必经之路。
       但不知不觉也长大了,这个爱好依然没有被现实磨灭,近半年,从3D打印机到零零星星的五金配件,手痒的时候又淘一批,不经意间,发觉自己真有点,不知怎么形容。弄了几个有点代表的做了个合影,大家觉得能干点啥,给点意见

      最上面的是3D打印机,这个已经定性,就等完工,想法是用机器创作机械。
      打印机左下是4根丝杆滑台,当时是看上体积和精度,性能都不错,所以就淘下来了。
      打印机右下是两个角度转盘,日本的拆机件,因为是5相电机,所以说日本设备拆机可信度很高,还带编码盘,买的时候是想用于做旋转设备的底盘,初步测试,效果不错,另外当时也是感觉售价是偏低,所以才入手的。
      图片中间有两套也是用于转盘的电机,这两个东西也是日本拆机,做工比较精致,价格也不低,当时出于好奇,所以屯下来,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分析长方形盒子的驱动,所以真的是屯着,想想也觉得应该剁手,只能用交学费的美名来正名。
      最下面一排都是57,42等电机,当时就是看这有特点,便宜,所以弄了几个。
      这批东西虽然还没有用上,但是长了见识,因为大部分都是日本机械拆机的,当然这个不是店家说的算,从产品的说明和设计都很能体现,从性能上体现的技术,从工艺上体现的是生产,这个都是很值得学习,有时候不是我们不懂,而且我们不去关注细微,就好象一个五金板件,在上面冲压一个突槽就让这个板件的硬度大了很多,但我感觉其实不做这个步骤也足够硬,可是别人却做了,这就是思维差异。
     再到电机,我问了几个淘X上的店主,很多日本机械上用的小型步进电机都是5相的,可能你会说这个使用习惯,但懂得朋友可以对比一下性能,而国内用到步进电机的基本是2相,电机生产厂家也基本上2相,当然,电机发展了这么都年,多少相已经不是技术难点了,最终就是大洋的问题了。
      说着说着跑题了。上面的东西有什么想法提点建议,或者是看上那个也可以说说,如果我没有想法用上,转让也是可以。
      好了,是时候吃饭然后捉紧时间玩,否则明天就过完51假期了。节日快乐。

网友A:
看着感觉像Mende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感觉像Mendel

百度了一下才知道这个英文的意思,3D打印机我应该不去设计了,但我还是很想把你的机器用起来,然后用来打印样板,测试,然后再五金件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感觉像Mendel

你指的那款3D打印机,其实我现在有一套雕刻机,一个两轴的平台,只要把你的打印头放上去,其实就是那指的那个机器了。我前几天看了一下淘X上的打印机都已经做得很烂了,性能好,价格也不贵,不久将来估计会成为孩子的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那款3D打印机,其实我现在有一套雕刻机,一个两轴的平台,只要把你的打印头放上去,其实就是那指的 ...

Mendel是80年代末的产物了  说白了3D打印机的雏形就是来自于铣床  只是两者有一个区别  一个是Z轴递减一个是Z轴递增  程序问题而已  构架相同

一直在考虑FDM形式的精度问题  之所以迟迟没有制作SLA或者SLS  是因为耗材居高不下  正常情况下不好接受
FDM+抛光液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无论是蒸馏还是腐蚀亦或是喷砂 都会损失细节  FDM细节的展现(细小物体)还是非常困难的

在玩过FDM以后  你一定会对它的精度很无奈  当然 相对大的零件而言 比如3D打印机的一些结构件 这些都没问题  如果想自己做一个1:72的模型 比如坦克  细节。。。就别想太多了

因此 FDM是否被历史“淘汰”还需要看打印细节体现是否能有实质性突破亦或是光敏树脂的价格亲民或有新的材料取代光敏树脂且价格低廉
当然 工业设计而言 FDM除了打印时间外 其他看起来还是足够的

网友A:
步进电机带编码盘是闭环的意思么?
57带编码盘正常情况下没有太大意义  个人感觉
并且还需要增加额外的控制器
如果86之类的 还是有必要  用细分优化进步角度数 在低转速下  扭矩也足够大

做机械臂 我非常的支持你  需要什么参数或者设计 你提出就可以  但仅限于机械结构  你知道的我对于电子电路而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带编码盘是闭环的意思么?
57带编码盘正常情况下没有太大意义  个人感觉
并且还需要增加额外的控 ...

好的,感谢支持,机械设计确实需要你的支持。后面有时间我需要先学习一下做模型的软件,才能更好跟你们沟通。

有时间帮我处理一下3D打印机的结构件啊,还有皮带不够长。这个不急,想起来说说,近来有点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带编码盘是闭环的意思么?
57带编码盘正常情况下没有太大意义  个人感觉
并且还需要增加额外的控 ...

其实编码盘等的方式做成闭环,对于什么系统来说都是有用的,只是你说的一样有没有意义。

但不能从电机的大小来定义意义,应该从应用要求,产本成本等。

有很多精密仪器上用到很多小型步进电机,基本带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编码盘等的方式做成闭环,对于什么系统来说都是有用的,只是你说的一样有没有意义。

但不能从电机 ...

恩 这点没错  我所指的正常情况就是精度要求不高的时候  当然对于高精度要求细分闭环肯定是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感谢支持,机械设计确实需要你的支持。后面有时间我需要先学习一下做模型的软件,才能更好跟你们沟 ...

回头我给你再寄一条   站内信给我一下地址

网友:
楼主带领大家玩起来

网友:
有想法就很好,敢于尝试,就会成功。楼主加油,期待看到成品

网友:
长见识了,没事要多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