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问题

楼主:
为什么万用表测电阻时,要把电路的电源关闭。

网友A:
如果没有关闭电源,电阻两端可能具有电压,此电压可能损坏万用表,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对内部有大电容的设备如开关电源,关闭电源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大电容放电后再测量。某些类型的设备甚至需要放电多次。

网友:
表内电池经被测电阻的电流大小,通过电流表的指针摆幅表示电阻值,不但在线电阻存在电源造成不准外,而且电阻两端并联的电路也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
一般在电路板上测量,必须断源电,否则无法测出准确阻值。
至少断开电阻的一头,才能测出准确阻值。因为,可能并联了其他元件,会影响测量的准确。
如果确实不能断开的情况时,在没有电的情况下,可以测量,但阻值只能作参考,不一定准确。

网友:
除了安全性外:

万用表测量电阻,是表的内部给电阻一个电流,在它上面产生压降,这时再测量它的压降大小来确定电阻值的。

这样想的话,不断电,有可能它有电压,那么测量出来的结果就不准确。

网友:
带电侧的话,电阻两端有压降,万用表来测的话会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关闭电源,电阻两端可能具有电压,此电压可能损坏万用表,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对内部有大电容的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