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正弦波振荡电路

楼主:
正弦波振荡电路
(1) 用文氏电桥制作带稳幅环节的正弦波振荡电路。
(2) 振荡频率可在500Hz——10kHz范围内调节。
(3) 正弦波的相位可在0——180度范围内调节。
想了好久了。可是设计的电路在相位和频率上无法分离。相位变了,频率也变化。现求大神帮忙

网友:
(3) 正弦波的相位可在0——180度范围内调节。

相位没办法调。
老师是不是喝高了出的题?

网友A:
调相位,必先有个基准,相对于基准调整相移。
原题可能是要求两个输出,相对于振荡器的输出,另一个可以在0——180度范围内调节。
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你没有完整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相位,必先有个基准,相对于基准调整相移。
原题可能是要求两个输出,相对于振荡器的输出,另一个可以在 ...

谢谢我会再想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