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http

楼主:
#include "espconn.h"
#include "mem.h"

#define NET_DOMAIN "baidu.com"
#define pheadbuffer "GET / HTTP/1.1\r\nUser-Agent: curl/7.37.0\r\nHost: %s\r\nAccept: */*\r\n\r\n"

#define packet_size   (2 * 1024)

LOCAL os_timer_t test_timer;
LOCAL struct espconn user_tcp_conn;
LOCAL struct _esp_tcp user_tcp;
ip_addr_t tcp_server_ip;

/******************************************************************************
* FunctionName : user_tcp_recv_cb
* Description  : receive callback.
* Parameters   : arg -- Additional argument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tcp_recv_cb(void *arg, char *pusrdata, unsigned short length)
{
   //received some data from tcp connection

    os_printf("tcp recv !!! %s \r\n", pusrdata);

}
/******************************************************************************
* FunctionName : user_tcp_sent_cb
* Description  : data sent callback.
* Parameters   : arg -- Additional argument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tcp_sent_cb(void *arg)
{
   //data sent successfully

    os_printf("tcp sent succeed !!! \r\n");
}
/******************************************************************************
* FunctionName : user_tcp_discon_cb
* Description  : disconnect callback.
* Parameters   : arg -- Additional argument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tcp_discon_cb(void *arg)
{
   //tcp disconnect successfully

    os_printf("tcp disconnect succeed !!! \r\n");
}
/******************************************************************************
* FunctionName : user_esp_platform_sent
* Description  : Processing the application data and sending it to the host
* Parameters   : pespconn -- the espconn used to connetion with the host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sent_data(struct espconn *pespconn)
{
    char *pbuf = (char *)os_zalloc(packet_size);

    os_sprintf(pbuf, pheadbuffer, NET_DOMAIN);

   espconn_sent(pespconn, pbuf, os_strlen(pbuf));

   os_free(pbuf);

}

/******************************************************************************
* FunctionName : user_tcp_connect_cb
* Description  : A new incoming tcp connection has been connected.
* Parameters   : arg -- Additional argument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tcp_connect_cb(void *arg)
{
    struct espconn *pespconn = arg;

    os_printf("connect succeed !!! \r\n");

    espconn_regist_recvcb(pespconn, user_tcp_recv_cb);
    espconn_regist_sentcb(pespconn, user_tcp_sent_cb);
   espconn_regist_disconcb(pespconn, user_tcp_discon_cb);

    user_sent_data(pespconn);
}

/******************************************************************************
* FunctionName : user_tcp_recon_cb
* Description  : reconnect callback, error occured in TCP connection.
* Parameters   : arg -- Additional argument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tcp_recon_cb(void *arg, sint8 err)
{
   //error occured , tcp connection broke. user can try to reconnect here.

    os_printf("reconnect callback, error code %d !!! \r\n",err);
}

#ifdef DNS_ENABLE
/******************************************************************************
* FunctionName : user_dns_found
* Description  : dns found callback
* Parameters   : name -- pointer to the name that was looked up.
*                ipaddr -- pointer to an ip_addr_t containing the IP address of
*                the hostname, or NULL if the name could not be found (or on any
*                other error).
*                callback_arg -- a user-specified callback argument passed to
*                dns_gethostbyname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dns_found(const char *name, ip_addr_t *ipaddr, void *arg)
{
    struct espconn *pespconn = (struct espconn *)arg;

    if (ipaddr == NULL)
   {
        os_printf("user_dns_found NULL \r\n");
        return;
    }

   //dns got ip
    os_printf("user_dns_found %d.%d.%d.%d \r\n",
            *((uint8 *)&ipaddr->addr), *((uint8 *)&ipaddr->addr + 1),
            *((uint8 *)&ipaddr->addr + 2), *((uint8 *)&ipaddr->addr + 3));

    if (tcp_server_ip.addr == 0 && ipaddr->addr != 0)
   {
      // dns succeed, create tcp connection
        os_timer_disarm(&test_timer);
        tcp_server_ip.addr = ipaddr->addr;
        os_memcpy(pespconn->proto.tcp->remote_ip, &ipaddr->addr, 4); // remote ip of tcp server which get by dns

        pespconn->proto.tcp->remote_port = 80; // remote port of tcp server

        pespconn->proto.tcp->local_port = espconn_port(); //local port of ESP8266

        espconn_regist_connectcb(pespconn, user_tcp_connect_cb); // register connect callback
        espconn_regist_reconcb(pespconn, user_tcp_recon_cb); // register reconnect callback as error handler

        espconn_connect(pespconn); // tcp connect
    }
}

/******************************************************************************
* FunctionName : user_esp_platform_dns_check_cb
* Description  : 1s time callback to check dns found
* Parameters   : arg -- Additional argument to pass to the callback function
* Returns      : none
*******************************************************************************/
LOCAL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dns_check_cb(void *arg)
{
    struct espconn *pespconn = arg;

    espconn_gethostbyname(pespconn, NET_DOMAIN, &tcp_server_ip, user_dns_found); // recall DNS function

    os_timer_arm(&test_timer, 1000, 0);
}
#endif
/******************************************************************************
* FunctionName : user_check_ip
* Description  : check whether get ip addr or not
*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check_ip(void)
{
    struct ip_info ipconfig;

   //disarm timer first
    os_timer_disarm(&test_timer);

   //get ip info of ESP8266 station
    wifi_get_ip_info(STATION_IF, &ipconfig);

    if (wifi_station_get_connect_status() == STATION_GOT_IP && ipconfig.ip.addr != 0)
   {
      os_printf("got ip !!! \r\n");

      // Connect to tcp server as NET_DOMAIN
      user_tcp_conn.proto.tcp = &user_tcp;
      user_tcp_conn.type = ESPCONN_TCP;
      user_tcp_conn.state = ESPCONN_NONE;

#ifdef DNS_ENABLE
      tcp_server_ip.addr = 0;
       espconn_gethostbyname(&user_tcp_conn, NET_DOMAIN, &tcp_server_ip, user_dns_found); // DNS function

       os_timer_setfn(&test_timer, (os_timer_func_t *)user_dns_check_cb, user_tcp_conn);
       os_timer_arm(&test_timer, 1000, 0);
#else

        const char esp_tcp_server_ip[4] = {X, X, X, X}; // remote IP of TCP server

       os_memcpy(user_tcp_conn.proto.tcp->remote_ip, esp_tcp_server_ip, 4);

       user_tcp_conn.proto.tcp->remote_port = XXXX;  // remote port

       user_tcp_conn.proto.tcp->local_port = espconn_port(); //local port of ESP8266

       espconn_regist_connectcb(&user_tcp_conn, user_tcp_connect_cb); // register connect callback
       espconn_regist_reconcb(&user_tcp_conn, user_tcp_recon_cb); // register reconnect callback as error handler
       espconn_connect(&user_tcp_conn);

#endif
    }
   else
   {

        if ((wifi_station_get_connect_status() == STATION_WRONG_PASSWORD ||
                wifi_station_get_connect_status() == STATION_NO_AP_FOUND ||
                wifi_station_get_connect_status() == STATION_CONNECT_FAIL))
        {
         os_printf("connect fail !!! \r\n");
        }
      else
      {
           //re-arm timer to check ip
            os_timer_setfn(&test_timer, (os_timer_func_t *)user_check_ip, NULL);
            os_timer_arm(&test_timer, 100, 0);
        }
    }
}

/******************************************************************************
* FunctionName : user_set_station_config
* Description  : set the router info which ESP8266 station will connect to
*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ICACHE_FLASH_ATTR
user_set_station_config(void)
{
   // Wifi configuration
   char ssid[32] = SSID;
   char password[64] = PASSWORD;
   struct station_config stationConf;

   //need not mac address
   stationConf.bssid_set = 0;

   //Set ap settings
   os_memcpy(&stationConf.ssid, ssid, 32);
   os_memcpy(&stationConf.password, password, 64);
   wifi_station_set_config(&stationConf);

   //set a timer to check whether got ip from router succeed or not.
   os_timer_disarm(&test_timer);
    os_timer_setfn(&test_timer, (os_timer_func_t *)user_check_ip, NULL);
    os_timer_arm(&test_timer, 100, 0);

}

/******************************************************************************
* FunctionName : user_init
* Description  : entry of user application, init user function here
* Parameter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user_init(void)
{
    os_printf("SDK version:%s\n", system_get_sdk_version());

   //Set softAP + station mode
   wifi_set_opmode(STATIONAP_MODE);

   //ESP8266 connect to router
   user_set_station_config();

}

网友:
刚才http请求了下网易的页面,原来服务器用的开源的nginx

网友:
百度查到的:Nginx是一款轻量级的Web 服务器/反向代理服务器及电子邮件(IMAP/POP3)代理服务器,并在一个BSD-like 协议下发行。由俄罗斯的程序设计师Igor Sysoev所开发,供俄国大型的入口网站及搜索引擎Rambler(俄文:Рамблер)使用。其特点是占有内存少,并发能力强,事实上nginx的并发能力确实在同类型的网页服务器中表现较好,中国大陆使用nginx网站用户有:京东、新浪、网易、腾讯、淘宝等。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要搞esp8266的webservice,把您有关的帖子都过了一遍,这边看到大多数都是直接开发固件,想问下您有通过at指令配合官方固件开发的经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最近要搞esp8266的webservice,把您有关的帖子都过了一遍,这边看到大多数都是直接开发固件,想 ...

这个AT,我基本不用

网友B:
楼主好~看见这个帖子我兴奋并激动着。想请教您如何让一个小白看懂这样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看见这个帖子我兴奋并激动着。想请教您如何让一个小白看懂这样的程序?

不好意思,我的帖子从来就不是写给小白看得,需要有一定基础的才看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