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的gs电压

楼主:
一般来说pmos的gs耐压要比ds低很多。如以下电路,这种接法安全么?
PS:gs耐压20v,ds100v

网友A:
U8光耦下面3脚直接接地了,没截出来。
该应用是电机控制,只做开关,频率比较低,不会超过10hz。电流大概2A.

网友:
这个管子的VGS是20V,即使光耦合器短路,其R22、R34的分压也不会使其击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8光耦下面3脚直接接地了,没截出来。
该应用是电机控制,只做开关,频率比较低,不会超过10hz。电流大概2 ...

如楼上所说,即使光耦短路,R34上分到的电压也不会使MOS管GS之间击穿。
但布板时仍然要注意,门极这个节点面积尽量小,线尽量短。

网友B: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不采用N沟管。
相同参数的N沟管比P沟管便宜,也容易买到。

网友:
应该是ok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不采用N沟管。
相同参数的N沟管比P沟管便宜,也容易买到。

n沟道管能做到2A以上的电流么?热耗散也会比较大吧,能推荐一个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即使光耦短路,R34上分到的电压也不会使MOS管GS之间击穿。
但布板时仍然要注意,门极这个节 ...

我是担心结电容的充电效应,在刚上电时g上电压为0,而s上却有48v电压。充电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有隐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不采用N沟管。
相同参数的N沟管比P沟管便宜,也容易买到。

还有就是安全点吧,低电平不导通48v是没电的,用nmos只能控制地上断路,但vcc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沟道管能做到2A以上的电流么?热耗散也会比较大吧,能推荐一个么?

通常N沟管的最大电流、导通电阻等等参数均优于P沟管,尤其是耐压,比P沟管要强得多。
这是生产工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担心结电容的充电效应,在刚上电时g上电压为0,而s上却有48v电压。充电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

“我是担心结电容的充电效应”
有道理。应该考虑过渡过程。

“在刚上电时g上电压为0,而s上却有48v电压”
错。
上电瞬间g上电压并不是0,而是由gs之间和dg之间这两个电容的分压比以及d极电压决定决定。虽然dg之间电容考虑到米勒效应比较大,但d极电压并非为零(注意P沟MOS管在g极电压低于s极时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安全点吧,低电平不导通48v是没电的,用nmos只能控制地上断路,但vcc有电

无论P沟管还是N沟管,管子关断时负载两端均是一端断开,另一端与电源联接,怎么能说P沟安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论P沟管还是N沟管,管子关断时负载两端均是一端断开,另一端与电源联接,怎么能说P沟安全呢?

n沟道一端接负载,一端接地,断开时负载虽然不工作但是仍然带电。
p沟道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负载,断开时电源开路。
对于48v电压来讲确实是pmos更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论P沟管还是N沟管,管子关断时负载两端均是一端断开,另一端与电源联接,怎么能说P沟安全呢?

n沟道如你所说,p沟道开路时负载两端均开路。
这个电路若考虑过渡过程会有安全隐患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沟道一端接负载,一端接地,断开时负载虽然不工作但是仍然带电。
p沟道一端接电源一端接负载,断开时电 ...

负载(电动机)与地断开但与电源正端联接,负载与电源正端断开但与地联接,二者是完全一样的。
电源负端就是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n沟道如你所说,p沟道开路时负载两端均开路。
这个电路若考虑过渡过程会有安全隐患么?

考虑过渡过程,就要考虑电动机绕组的分布电容,这个分布电容可能是比较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电动机)与地断开但与电源正端联接,负载与电源正端断开但与地联接,二者是完全一样的。
电源负端就 ...

安全性上不同吧,电源断开人碰到不会触电,地断开人碰电源有触电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性上不同吧,电源断开人碰到不会触电,地断开人碰电源有触电危险。

安全性确实稍有不同。
不过,48V电压,通常还不致于发生人身危险。

另外,“地断开人碰电源有触电危险”不对,无论何时,只要电压够高,人碰到电源都有危险。你想要表达的是:“地断开人碰到电机断开的那一端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全性确实稍有不同。
不过,48V电压,通常还不致于发生人身危险。

另外,“地断开人碰电源有触电危 ...

触电不仅是电压够高,还需要输出功率足够。电源端串上大电阻(相当于pmos断开)限制了电流输出大小,也起到了分压作用。
而地上断开(相当于nmos断开),人碰到vcc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电不仅是电压够高,还需要输出功率足够。电源端串上大电阻(相当于pmos断开)限制了电流输出大小,也起 ...

“电源端串上大电阻(相当于pmos断开)限制了电流输出大小,也起到了分压作用。而地上断开(相当于nmos断开),人碰到vcc没有任何保护作用”
现在讨论的是人体与GND接触,又碰到电机与MOS管联接的那一端,而不是讨论人体与GND接触,又碰到VCC。人体碰到VCC,和P沟N沟什么关系也没有。
至于你所说大电阻相当于PMOS断开,那PMOS导通时如何?